[电源] 小电磨送的12V 2A电源 DK1203芯片 变压器超细小

楼主(2025-03-11):
芯片估计都少不了,因为变压器很快没有什么电压输出了

以前买个拆机的12V2A,变压器简直大的厉害。

网友:
这能用2A输出?科技又进步了?

网友:
应该是峰值2A。

网友:
估计正常使用会很烫

网友:
虚标呗,真2A负载打嗝了

网友:
有参数的地方没看到图片,应该和我是同一款

网友:
这个本来就很多洗标的

网友:
这个感觉没有2A吧

网友:
那电路板上清清楚楚的写着12V1A,2A只是型号。

网友:
这个感觉最多0.5A了。

网友:
这能带起来这电磨?

网友:
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电源就是功率小点,但简单实用!

网友:
简单实用  不要在乎标多少 打个折呗

网友:
我的小电磨卡死之后要拔掉电源再开机,不然动不了
是否可以输出加大电容解决?

网友:
体积大的好一些

网友:
这用料感觉有点虚

网友:
这个能换还是赶紧换个强点的电源,安全第一,请移步看某特小电磨电源升天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224-1-1.html

楼主:
测试了,稳定运行在1A.电流一大,电压很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