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比亚迪唐火花塞拆解检查,清洗锰中毒的红色沉积物

楼主(2025-03-11):
之前换过一次火花塞,自从换过之后估计开了一两万公里了,拆下来检查下,看着是铱金的介绍说能用十万公里?

发现有锰中毒的红色沉积物,看网上说可以用洁厕灵清洗下,但洗的时候不要在酸中泡太久,我试了下用牙刷沾点酸刷几十秒很快就掉了

这个头上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有金属熔化的液滴?但用牙刷刷下就弄掉了

下面是用洁厕灵清洗之后的

网友A:
金属的最好别用酸洗吧...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B:
看着好像是触点熔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最好别用酸洗吧...

不要长时间泡,快速洗半分钟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好像是触点熔化了?

可能火花塞电极熔化?但听说电极能耐很高温,奇怪这么轻易融化?

网友:
电极头那焊渣什么情况

网友:
有污染物火花塞的电极就会融化。腐蚀。

网友:
火花塞电极熔化?

网友:
火花塞杂质会不会掉到缸内

网友:
换了吧。头子不好有融化点了,才一两万公里可能买到假货了

网友:
拆一次火花塞也不容易,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火花塞上的金属颗粒产生的原因的什么?第一次看见这东西。会不会掉到缸内?

网友:
烧成渣渣了?

网友:
是不是汽油里的金属,铅什么的。。。

网友:
洗的再白  和电极放电有关系么

网友:
还是4个全换了,那金属颗粒掉在缸内祸患无穷,可能造成烧机油、拉缸

网友C:
我咋觉得你这是不是买到假的了,正常头部不可能有那些碎屑,一般就是烧蚀。
而且这个又不是氧传感器,不需要草酸啥的清洗,不要被一些短视频误导了。这个东西坏了就换。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是假的火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咋觉得你这是不是买到假的了,正常头部不可能有那些碎屑,一般就是烧蚀。
而且这个又不是氧传感器,不需 ...

上次是在4S店换的应该不是假的吧,不过我也没搜到这款火花塞真假对比,不知道怎样分辨。
网上搜到有个生产火花塞公司的人说可以洗,说锰中毒会影响火花塞可能导致爬电 https://zhuanlan.zhihu.com/p/21423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