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4年多的轮胎就自己就鼓包了

楼主(2025-03-11):
车修的最多的就是补胎,不知道轮胎容易吃螺丝还是咋的,换胎前2年补一次,换胎后半年补一次,最短的3天补2次……
看这鼓包还不清,左前轮鼓包,右后轮貌似又吃螺丝了,这是换车前的呐喊吗

网友A:
补胎这么勤,说明你经常走路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胎这么勤,说明你经常走路不干净

换胎前后走的路一样啊

网友B:
跑了多少公里?轮胎这么费

网友:
车胎软,胎压高,容易扎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了多少公里?轮胎这么费

同问...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
是不是总上台阶啊

网友:
佳通的胎?如果经常上台阶的话,确实容易鼓包。

网友:
没有其他原因的话,那这个轮胎质量真差。

网友:
这个轮胎质量真差

网友:
胎压是不是太高了,轿车2.3或2.4可以了

网友:
佳通的轮胎胎面硬点,但是这么快鼓包不太正常,胎压确实高了一般2.3-2.5吧,货车就不知道标准了

网友:
轮胎质量真的差

网友:
但是这个轮胎确实便宜啊,我换一条马牌要380,换邓禄普要450

网友:
一定是受过伤吧

网友:
这胎跑了多久多少万公里了?这个是关键。

网友:
磕马路牙了

网友:
轮胎胎侧鼓包,就是橡胶层里面的胎线断了。这种情况一般是被硌伤的,要么是上台阶硌的,要么是在路上跑着的时候被什么硬东西硌到了

网友:
我看到鼓包的地方有个非常明显的压痕,像刀割一样,你不会说你新胎就这样吧

楼主:
没有上过台阶,快5年,里程按6万公里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