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帮网友 刷改一块INTEL 2600WF 解决大功率U限制

楼主(2025-03-11):
网友想折磨一块3647主板,反被主板折磨了几天,不堪入梦,板发到我这里

主板正反面图
I2C口已经焊接上

网友反映现在问题是电脑连接得上MCP2221A ,但是刷不了
我先测量了I2C口到PXE1610C的线路,发现两颗PXE1610C的线路是并联到I2C口上的
所以只要更改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让我测试他的那块MCP2221A是否损坏
我接上电脑,打开BUS TERMINAL
发现不认设备ID

说明是他的MCP设备损坏

连上我的设备是这样的

线接反了,调过来,扫描也正常了

马上刷改,28 38地址

这块板是可以通电不开机刷改
开机后,已经可以进BIOS了

双路大功率U正常识别使用
打包回寄

网友:
这应该是工控机或者服务器板子吧,厉害!

网友A:
折腾完之后支持8259cl 这颗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完之后支持8259cl 这颗u吗?

260W以下全部支持

网友:
板子应该清洗一下再刷改

网友B:
所以说这种刷改支持大功率U的操作是什么?BIOS添加对应微码+刷PMIC增大CPU电流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这种刷改支持大功率U的操作是什么?BIOS添加对应微码+刷PMIC增大CPU电流墙? ...

刷写CPU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峰值

网友:
服务器板子刷机这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