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减负法维修倍思延长线插座(带40W三口电源适配器)——CCGAN40-3CCA

楼主(2025-03-11):
大家好,我是小白菜,又白又菜又爱玩——这不,又给自己找点事做,帮别人修个倍思延长线插座带40W三口电源适配器,这玩意设计有一个过载保护功能,现在呢,坏了,哪怕空载,过几分钟就会保护……插座和适配器同时断电,这个就不好玩了,先拆为敬吧

电源插座的参数

2C1A输出,电容拆壳时误伤到了,Sorry

看看,肉肉还不少

触摸开关,周边一圈led指示灯

打开开关,指示灯亮,插座和电源适配器都有输出

查找了一圈,发现了它——HLW8032,一枚高精度电能计量芯片,就是它判断插座过载通知MCU关闭输出,插座就无输出了,

SO,把它干掉不就行了?作为一名China人,拆呐

好了,世界清净了,没有继电器释放声,LED也长亮了,噢耶,零成本修复~除了花费了些许时间,这是最大的成本……

然后,就是比拆壳稍微简单点——装壳

网友A:
看上去好像还不错,恭喜,拆了还能用

网友B:
看上去好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像还不错,恭喜,拆了还能用

应该是通病,网上好多人都是这个故障,在保内直接换新,过保就没法了,甚至有人说寄修厂家都不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好像还不错

没用过这种带电源适配器的插线板

网友:
好高级的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通病,网上好多人都是这个故障,在保内直接换新,过保就没法了,甚至有人说寄修厂家都不肯。 ...

寄修,厂家拆开也麻烦,肯定不愿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寄修,厂家拆开也麻烦,肯定不愿意啊

厂家应该有很多外壳的呀……

网友D:
脚疼砍脚头疼砍头哪里疼就砍哪包治百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脚疼砍脚头疼砍头哪里疼就砍哪包治百病

二师兄就是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师兄就是厉害!

开玩笑,兄台莫怪

网友E:
所以拆掉就行,相当于没有了过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拆掉就行,相当于没有了过载保护?

对,插座额定功率2500W,你不会接几台空调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玩笑,兄台莫怪

不怪不怪,这玩意就是鸡肋,拆了反而工作更稳定。

网友F:
拆了不给装

芯片淘宝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了不给装

芯片淘宝有吧

芯片是有,但是容易坏。坏了就没法使用了,还不如不装。

网友:
这插座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楼主既然修道这个地步了,还是判断一下是不是芯片损坏造成的保护为好

网友G:
这拆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拆了还能用

功能阉割,为啥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