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是电容惹的祸~拆修倍思Gan5Pro氮化镓快充充电器——CCGAN100C5

楼主(2025-03-11):
大家好,我是小白菜,又白又菜又爱玩,我最搞不懂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还偏偏爱搞这些氮化镓快充充电头,这不,又接手维修一个倍思100W氮化镓快充充电头,1A1C都没输出了,指示灯还能亮,这个就很神奇了,莫非,那颗指示灯是用来指示一次输出的?
先上功率计,测空载,有大于1W的功率,莫非有短路?又是MLCC电容惹的祸?

拆:

金黄色的铜片看着挺亮呀
随便看看,反正我啥也不懂,对了,记得准备好放电装置,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300V直流电真的很酸爽

还真的又是MLCC电容在作祟!

好了,A口有输出了!

C口也有输出了!

只是很奇怪,为何PE+1.1和PE+2.0是红色的呢,按理说SW3516H是支持的,算了,大部分协议都支持,PD还支持到100W,就这样吧,技术有限,只能修成这样了。
空载功耗也在1W以内

补上扣掉的704,

装上绝缘纸/麦拉片?

装回铜散热片

装壳,打胶捆绑固化

打包,走你!

网友:
厉害了,这类充电头开壳是个脑壳疼的事情.

网友:
包得真好...

二○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网友A:
我是冲着氮化镓来的,一直听说没有见到过,寻思着氮化镓长啥样啊?怎么才能体现是氮化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冲着氮化镓来的,一直听说没有见到过,寻思着氮化镓长啥样啊?怎么才能体现是氮化镓的呢? ...

这个NV6125就是来自纳微的氮化镓芯片

网友:
我的电源坏都是直接炸了

网友B:
维修插座啥时候D的,怎么没看到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高手,谢谢分享。

我可不是高手,我修插座是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插座啥时候D的,怎么没看到发帖

跟着论坛里抄作业,只是简单的把漏电保护器,卤素钨灯,功率插座,几样东西堆叠到防水盒里而已,就没发帖~

网友:
氮化镓电源体积小功率大,还是很值得推广的,维修也有价值

网友:
看来又是发财电容惹的祸。

网友D:
技术大神啊  佩服

网友E:
看上去有点复杂,是打的704胶吗

网友:
做工真不错
感谢楼主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有点复杂,是打的704胶吗

是有点复杂,大功率的都有PFC,所以有两个变压器,然后还有MCU动态分配功率,所以零件还是有点多的,充电器里是用704打的,原来的是灰色的,我用的是白色的。外壳是用焊接剂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大神啊  佩服

只会用万用表通断档测电路通断的大神?我其实是小白一枚,因为无知者无畏,就瞎折腾,折腾好了就是成功,折腾不好就是成功它妈!

网友:
这种漏不好遇到哈。

网友:
不错,不错,修好了就很厉害

网友:
电源看似简单,其实修起来是需要技术和耐心的,弄不好就boom了。

网友:
别说,做工还不错,比那些假冒山寨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