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一个LM2596的可调降压模块,再DIY微型DC-DC降压和升压电路板

楼主(2025-03-11):
先发一下LM2596降压模块和自制DIY的降压和升压模块

这是自制的升压和降压模块,两块板子拼在一起打样,回来用刀片两面划出V槽掰开

这是方面,列了适合的升压和降压IC,这次制作使用的是TPS54302降压芯片和MT3608升压芯片

下面进入帖子正题,之前用某宝烂大街的LM2596-ADJ可调降压模块配合开关电源组装了一个带电流电压显示和可调的台式电源盒,用于平时做一些DIY制作和维修使用,开关电源是24V/2A的,TL431反馈稳压的电路,改装成可调电阻,调压范围设计在16-24 V,16V以下的电压就用LM2596来调整输出。后来有次使用时短路了一下,结果2596模块就烧了,输入输出直接直通,就把它扔一边了。

里面的布局结构,随便弄得不怎么专业,包含了616的白菜白光T12 控制板,这样电源和焊点整合在一起,电源分高压段和低压段切换,分别调整

最近薅立创商城的羊毛,买了5颗LM2596S-ADJ的芯片,花了1个多大洋,先来把这个模块修理修理。用万用表测量模块发现输入输出短路,芯片内部开关管应该烧掉了。
这个就是那颗坏掉的芯片,丝印还打着国半的Logo,不过看起来应该是假货。这个模块很便宜,应该不大可能用的原装NS的芯片。

更换上国产华冠品牌的LM2596S芯片,之前参考引脚的下偏置电阻因为输出直通电压太高也烧了,一并更换,上电测试回复正常。
简单测试了下发热情况,1A电流下工作正常,2A电流也没有问题,芯片电感和电容都比较热,但还能坚持,上到3A就烫的不要不要的,手几乎不能碰,没有长时间测试下去。

这个模块就折腾到这里了,下面看看自己DIY的TPS54302降压模块,该芯片规格如下,小体积封装,集成上下驱动MOS管,无需外接续流二极管

根据推荐电路画图画板,一样给JLC免费打板,回来后焊接测试。

实物焊接好就是这个样子,电感最大可以用6mm*mm的

和一颗LM2596S芯片对比一下大小

输入接入数控电源供电,输出接USB数字电子负载,测试下输入输出功率,估算下转换效率

输出调的5V/2A,实测功率10.18W,输入端电压10V,输入功率11.3W,估算效率约90%,还是不错的。
进一步加大输出负载电流,最大到2.6A调不上去了,应该是电感饱和了,需要换更大的电感。同时板子也非常烫,不够芯片有限流,不至于烧掉。

再来看看另一片DCDC升压的板子,这个板子选择的是国产MT3608的芯片,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资料

板子3D是这个样子

焊接好的样子

输入5V、1.6W,输出13.4V、1.8W,乖乖输出功率比输入功率还大,超过100% 效率,这是不可能的。电子负载有外接供电,可能贡献了极小的功率。

负载13.7V、0.51A,功率7W,输入5V、1.798A,功率8.99W,这个工况下效率78%

继续增加负载电流最大到0.9A就升不上去了,没能达到芯片宣称的电流,可能有些零件的参数没有调整到最优。
这两个板子中,降压板可以用做航模的BEC模块,取代线性降压78M05升压,可以作为附加模块用于需要高电压的供电。
最后来个全家福照片结束, 谢谢观看!

网友:
虽然没看到楼主的布局图,单从元件分布分析,发现楼主的TPS54302工作后电压波动干扰会比较大,原因在于你未设计一些细节,例如高频环路的面积越小越好,FB的引脚越短越好,我看着你好像追寻布局整齐而忽略了电器性能方面的考虑。
举个栗子来说,就拿Vin滤波电容,最佳的组合应该是一个大容量和一个小容量的并,并且大容量的靠前,小容量的靠近MOC芯片,原因在于大容量滤除低频,小容量滤除高频。
然后就是Vout同理也应该是大小容量并,而放置位置则应该大容量靠近MOC,小容量远离MOC,只有这样才是最佳的滤波效果,仅从滤波性能考虑来说

MT3608估计也是同理,布局图看着不错,实际使用后估计要么发热量比较大,要么杂波很大,不完美
还有就是T宝这种LM2596降压模块,虽然便宜,但是你是否测试过纹波?还有发热量,在我看来这种模块布局并不科学,纹波大、和发热量高和其布局有很大关系

元件放置的位置看着很随意实际应该是有原则可以追寻的,并不是放置整齐有序就是最佳选择,而是追寻电器性能与合理性的博弈,最终妥协后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
都不如白色表头

网友:
迷你空间找平衡  测试不容易

网友:
楼主你做的两个板子功率太小了

没有2596模块的功率大

网友:
电源模块我也很喜欢,使用方便,价格便宜。

网友:
同款彩屏迷你电源

网友:
涉及到转换效率的问题

网友(2025-07-01):
液晶屏不错,用的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