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一个机械键盘,把焊盘给拉掉了,求教各位坛友老师怎么飞线?

楼主(2025-03-12):
海鲜市场收了一个二手的键盘,好家伙,十几个键不灵,轴体的问题,所以就反反复复的拆轴体,装新轴,就这么翻来覆去的过程当中,电源线受了个力,就把正极的焊盘给拉掉了

这个键盘好像还有过孔,不知道该怎么飞线。请各位朋友老师帮忙看看,不吝赐教

网友:
原开开孔键盘是给主控干废了

网友:
顺着找到粗点的线条,刮开连上就行,

网友:
键盘PCB那么多跳线?

网友:
这么大焊点都弄掉了,这烙铁不给力呀

网友:
万用表伺候  电源都是粗线  不是正极就是负极

网友:
顺着线跑啊,看哪块粗了或者有焊盘就直接用啊

网友:
首先静下心来仔细观察下电路板,看看大致是哪块区域的线被拉掉了。
然后顺着被拉掉的焊盘,往回跑线,找到断点。
刮开断点处的涂层,两端凑近点,上锡,搞定

网友A:
PCB飞线有点麻烦,主要在于上锡,尖头烙铁很难上锡,各位如何解决的?

网友:
直接找就近的点接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飞线有点麻烦,主要在于上锡,尖头烙铁很难上锡,各位如何解决的?

换刀头...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A:
刀头更好用吗?PCB线路很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头更好用吗?PCB线路很细啊

用了才知道...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
好,排线修复有望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教。我刮开了一点点铜箔。然后在主控上面找到了对应的点。想当年这个键盘的主控还是牛屎芯片

网友:
焊盘这么大很好搞 直接从断点飞就是了

网友:
圈的2处要连接在一起,把底下那个针脚旁边白色漆刮了

网友:
飞线焊接加胶水固定。

网友:
旁边飞线打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