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换个眼镜托

楼主(2025-03-12):
一边眼镜托断了,没钱去眼镜店,只好自己网上买,自己换

大概5元钱,其实也没花钱

这种,里面空心的,软软的,不知好不好用,是否耐用

附赠工具,不好使

螺丝都废了,用了十年了,主要是没钱换新的

换好,反正有一盒子呢,坏了再换

网友A:
网购无所不能呀。一般情况下,大款最会哭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购无所不能呀。一般情况下,大款最会哭穷了。

所以,装富翁的最高境界是哭穷!!!

网友B:
这个不错啊,老实说用了多少红包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啊,老实说用了多少红包撸的?

忘了,4-5元的红包

网友:
这样也很方便

网友C:
这东西去眼镜店也不花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去眼镜店也不花钱啊

哈哈,是的,但是眼镜太破了,去了他们会劝你换眼镜的
那样花钱更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是的,但是眼镜太破了,去了他们会劝你换眼镜的
那样花钱更多
...

这话讲的倒是,他们也是无利不起早的
但也有想不明白的一点,换眼镜托估计有八成眼镜店都不收钱,无论是不是在他们家配的眼镜
但如果骑个电车子出门去卖电车子那打气,却好多都要收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去眼镜店也不花钱啊

欠了人家人情,早晚你会去消费

网友E:
我换过一种左右连在一起的,装好后就是一个倒U型架在鼻梁上,不会往下滑了,但是前一两天觉得怪怪的,后边习惯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话讲的倒是,他们也是无利不起早的
但也有想不明白的一点,换眼镜托估计有八成眼镜店都不收钱,无论是 ...

因为这玩意不值钱,眼镜他们利润极高,拉拢客户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欠了人家人情,早晚你会去消费

这话讲的没错,想着有可能去他家换眼镜才去他们家免费去,不然肯定像楼主这样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换过一种左右连在一起的,装好后就是一个倒U型架在鼻梁上,不会往下滑了,但是前一两天觉得怪怪的,后边 ...

哈哈,你这个好,不过我的破眼镜不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玩意不值钱,眼镜他们利润极高,拉拢客户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都是做生意,不然旧社会都有小学徒学如何做生意
现在都是大学里面专门有课程讲这些内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换过一种左右连在一起的,装好后就是一个倒U型架在鼻梁上,不会往下滑了,但是前一两天觉得怪怪的,后边 ...

人的鼻梁不是对称的,这种一体的舒服吗?

网友:
小配件解决大问题
有红包就尽量撸
撸了就备着,说不定啥时候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人的鼻梁不是对称的,这种一体的舒服吗?

还好吧,你眼镜的左右鼻托支架也还是可以调整的,他这个无非就是在两片鼻托上架了一个桥,没那么容易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这个好,不过我的破眼镜不配!

一样很便宜,不到1块钱一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吧,你眼镜的左右鼻托支架也还是可以调整的,他这个无非就是在两片鼻托上架了一个桥,没那么容易滑了 ...

普通的鼻托左右调节互不影响,连体的得互相影响了吧。好处是如果鼻梁不对称,左右鼻托受力强度不同,这个连体桥会把力稍微平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