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L500/1TB固态掉速利害,想重新开卡试试

楼主(2025-03-12):
这个盘SL500 1T  复制文件上去掉速严重,看寿命又没有问题99%   复制十几个G的文件速度很快就到0  ,然后就很慢很慢,向重新量产一遍看看 不是可以开L06B模式。打开一看 众生平等主控2258XT ,颗粒是两个512M   闪迪的 ,但是查不到信息,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这个颗粒是什么具体型号,用哪个版本的2258XT量产软件,谢谢

楼主:
增加颗粒ID   大家帮我看看  应该选哪个型号

网友:
不是bics3就是bics4,写策略是全盘模拟slc cache,重新开卡短期内速度会有提升,使用时间长了,还会像现在这样。

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固态盘优化功能优化一下试试(主动GC和trim)

网友:
颗粒是两个512M   闪迪的

网友:
比我运气好,我那块带编码器的自从掉盘后,一直在吃灰中

网友A:
直接开成330g slc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开成330g slc就完了。

不知道怎么选啊 选任何一个都提示失败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SM2258XT最全的开卡工具,你找找,里面什么颗粒都有,比较全,挨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一个SM2258XT最全的开卡工具,你找找,里面什么颗粒都有,比较全,挨个试试。 ...

好的  谢谢 找找去

网友:
遇到闪迪得有些耐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颗粒ID   大家帮我看看  应该选哪个型号

选第一个试试

网友:
主控有点弱了

楼主:
不行  出错

楼主:
58XT  我都不折腾了

网友:
有条件 试试 不知道58H 支持不这个颗粒

网友:
直接找官方售后维修不行么?1T的应该都没有过保期吧?

网友:
2258xt,看下温度吧,重新开卡估计没用。2258发热大,高温下读写缓慢

网友:
另外有些小作坊开卡的时候会选择锁定温度或者锁定温度上限

网友:
重新开卡估计没用。2258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