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一个IP5318S电源模块

楼主(2025-03-12):
20年买的IP3518S电源模块,开始裸用了半年左右,后来找到一个小体积电源,拆除外壳,找了一个铝合金外壳组装在一起,还加了一块迷你T12控制板集合在一起,一直给我的OPPO手机充电,最高电流1.8A左右,虽然没有大神们的好,但一直挺喜欢的,外出都带着。前几天突然发现只有显示屏亮着,没有输入输出电压显示了,当然也就无输出电压了,拆开检查了一下,发现3518S芯片很烫,于是淘宝买了一片回来,到货换上,满血复活。话不多说,上图吧。

这是卖家的图片

3518芯片

吹下坏的芯片,换上新买的。

复活了。

这是组装在一起的样子。

C口和A口是模块输出接口,上方是电源直接输出接口,另外有一个小的电源调节盒,可以给一些充电设备充电。指示灯下面的是T12供电口。边上这个是T12电位器,一次不小心电位器柄摔断了,手头没有合适的就钻了个小孔,上了颗小螺丝当柄了。

老规矩,谢谢大家的观赏!!!

网友A:
T12电位器不用调整的吗?小螺丝不好拧啊

网友B:
里面是个开关电源??

网友:
老规矩,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技术真棒!!!

网友C:
谢谢分享,一个小东西,这么多功能,做的很好,还带数字显示屏,绝了。

网友D:
带屏幕,实时监测参数,很不错的设备。

网友:
芯片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电位器不用调整的吗?小螺丝不好拧啊

小螺丝已经固定住了,现在相当于电位器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是个开关电源??

是的,标称:19V  3.5A。改到2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一个小东西,这么多功能,做的很好,还带数字显示屏,绝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一个小东西,这么多功能,做的很好,还带数字显示屏,绝了。

是的,因为有显示,所以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屏幕,实时监测参数,很不错的设备。

是的,因为有显示,所以很喜欢。

楼主:
开始还挺担心的,还好一次焊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有显示,所以很喜欢。

有没有链接发个来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链接发个来看看?

卖家已经停卖好久了

网友:
有数码显示,感觉立马高大上。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技术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