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小耳朵5V1A电源适配器(STD-Z12A-050100C)并加电容改善纹波电压

楼主(2025-03-12):
全网首拆小耳朵5V1A电源适配器(STD-Z12A-050100C)并加电容改善纹波电压

由于总所周知的原因,少了后级的一颗电感和和电容,滤波结构不够完整(原本设计的电路是有这个的,看图),导致纹波电压偏高,把电感和电容补上,或者单独加大后级滤波电容即可明显减小纹波电压,图中是并联一颗16V470uf电容后的效果;USB表测的,供参考,有专业仪器测更好

改造前的纹波电压:(290——300+)

并联电容后的纹波电压:(≤160)

网友: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的

网友:
电解电容背面可以再背一个10uF的陶瓷电容

网友:
一张图片涵盖了5种仪器仪表

网友:
波纹还是有点偏高,,不充手机基本都没啥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不采用负载级采样,难道就是为了节约一个光耦吗?负级电容容量大小选取与电流有关、

网友A:
纹波高加一个小电容,0.1u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高加一个小电容,0.1uf的

实测加入0.1UF小电容对纹波没有明显改善,还是要把滤波电感和后级电容补上才有更多改善,直接并联电容也只能改善一点而已

网友: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网友:
104改善有限,最少上105吧,换固态更是立竿见影

网友:
纹波不够,电容来凑

网友B:
我眼中,这种绿皮金线的电容就是垃圾 代名词,寿命就1年,顶天了。真正的好电源,电容外皮都更精致,甚至用固态电容

网友:
这种后级电路本来就简单的,改善纹波是要用在什么电器上呢

网友:
真够省的,前级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眼中,这种绿皮金线的电容就是垃圾 代名词,寿命就1年,顶天了。真正的好电源,电容外皮都更精致,甚至用 ...

自己换电容的话,成本可以买个新的了,改了肯定好,只是这个设计,值不值得而已,有坏的拆件补全肯定更好

网友C:
不是东莞小耳朵,也不是深圳小耳朵

网友:
小耳朵电源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不加,摄像头坏了才好赚更多的钱,小耳朵、海康、弱电师傅,三盈

网友:
小耳朵的电源也用过,,质量还过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东莞小耳朵,也不是深圳小耳朵

这是惠州小耳朵,这么多不知道哪个是李逵,哪个是李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