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上常用的小耳朵,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都推荐这个?明明有更好的...

楼主(2025-03-12):
监控上常用的小耳朵5V1A电源适配器,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都推荐这个?明明有更好的选择,用料更好的电源,难不成只看价格?

网友:
能用好的当然买好的,用了价格一样的情况下,肯定是优先选择质量好的。推荐的那些都是收了费才给你推荐的,知道吗?

网友:
前几年用过一批小耳朵,型号STD-K5L-J。后来好多电容爆浆的,从此不再相信小耳朵,远离小耳朵。

网友:
我们这边好像还有几十个,现在都在那里吃灰了,
是因为更好的更贵,更便宜更差。

网友A:
5V1A一般小交换机和光收发器吧,和监控的12V或24V、36V区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1A一般小交换机和光收发器吧,和监控的12V或24V、36V区别大

对,光纤收发器用得多,经常过保没多久就坏了

网友B:
老式的电源设计,现在的都应该设计为type-c口的

网友:
现在电源 一般的也不太坏·~ 不过·~实话说`不坏 咋赚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光纤收发器用得多,经常过保没多久就坏了

我这遇到过光纤收发器里电容爆了的,拍照给商家后,商家补发了一对,旧的也不要了,自己从旧光猫上找了个同伏但容量稍大的换上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电源设计,现在的都应该设计为type-c口的

不经常挪动或活动的东西,还是这种DC接头或者那种插接的端子更合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遇到过光纤收发器里电容爆了的,拍照给商家后,商家补发了一对,旧的也不要了,自己从旧光猫上找了个 ...

自己家里用的,肯定想连续用5年不坏的省心啊,5年后也该换代了,那时候再坏无所谓啦

网友D:
5V1A要求也不高吧,所以用料不是那么豪华。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1A要求也不高吧,所以用料不是那么豪华。

差的纹波电压直接起飞,任何电气对纹波电压都有要求的,越低越好

网友E:
这个你还得考虑后期维护呀,什么都用最好的。不坏怎么收取后期维护费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还得考虑后期维护呀,什么都用最好的。不坏怎么收取后期维护费用呢? ...

不同角度不通考虑,差的可以创造再就业机会,自己用的话,难不成你喜欢一年一换?还是喜欢用到报废都不坏呢

网友:
更多还是价格合适

网友:
问题是除了小耳朵,大批量还能买什么?小批量12v我都是用光猫原装那种二手货,一次买50个还可以,没有售后就自己多买几个分摊一下,大批量几百个你怎么办?

网友:
我用了好几年了 还行啊 没什么坏的

网友:
考虑性价比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