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我在酒吧门口捡到了个白嫩shi体。。。开放式的蓝牙耳机的shi体

楼主(2025-03-12):
-
-
-
平时走路会经过某酒吧,更恰当的叫法是夜总会——宝鼎皇宫,我天天经过。今天走过竟然捡到了个白嫩的宝贝疙瘩。

但是翻过来就显的破败的很,看样子被行人或车辆碾压的太多了。

打开另一半外壳,看样子看看里面是啥个样子。

外壳这一侧是个蓝牙天线

天线和PA是通过pogo pin连接的,这个连接器也移位了,金色的希望可以炼出金来。

这是电池仓,另一半外壳已经不知去向。

用烙铁取下电池。

这电池是0.222Wh,按3.7v来算,这块电池有60mAh的大容量!

通个电,看看能否工作,然而没人任何相应,也搜索不到蓝牙。试问各位大佬,耳机和电池仓是如何实现开盖即连手机的?

准备拆这个蓝牙主控板。

翘起板子,下面有两个柱子,这个是充电用的,配合电池仓。

主板背面显眼的器件,有两个麦克风(分别靠近铜柱),还有一个晶振。

主板正面显眼的器件,是WQ7033MX蓝牙芯片,查了一下是物奇微公司的,支持BT/BLE 5.3双模协议栈。

拆掉麦克风的导声泡棉,两个声空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小喇叭,准备对它下手,可是上面打了很多胶。

用斜口钳破壳。

很快所有都拆解出来了,零零碎碎的还不少。

最后又补了几刀,把磁铁也拆下来了,喜获4个磁铁。

至此拆鸡完毕

网友A:
没有充电仓,怎么联机呢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仓,怎么联机呢

这个应该是充电断开就会自动连接的吧

网友B:
酒喝多了,丢一个蓝牙耳机很常见

网友:
电池也坏了吗?

网友C:
确实是耳机的SHI体,拆下来很多的配件,留着看能否维修时使用。

网友D:
把可利用的拿下来,其它的丢了。

网友E:
楼主每天晚上去蹲点 可能收获会更大哦

网友F:
整个用不了,拆点备件也不错。

网友G:
酒吧门口捡shi,还白白嫩嫩的

网友:
这小喇叭还是带橡胶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充电仓,怎么联机呢

连不上 不能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喝多了,丢一个蓝牙耳机很常见

干一杯!

楼主:
电池用万用表测试 有电 3点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耳机的SHI体,拆下来很多的配件,留着看能否维修时使用。

已经攒了很多配件了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可利用的拿下来,其它的丢了。

看上那四块磁铁了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每天晚上去蹲点 可能收获会更大哦

我想捡个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个用不了,拆点备件也不错。

成为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酒吧门口捡shi,还白白嫩嫩的

想入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