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道闸补光灯更换(车牌识别内置补光灯)

楼主(2025-03-12):
道闸补光灯坏,一闪一闪,购买更换

网友A:
这灯随时都开着,不费电啊

网友B:
这灯应该可以用好几年,我公司门禁安装的这种灯,一直闪亮,没看到坏过。

网友:
别小看这个灯,纠错率很高

网友:
一般的LED灯也能替代吗?。。。。谢谢分享

网友C:
剩下坏的用砂纸改柔光,当LED台灯。LED点阵屏扫描频闪明显,应该学绿洲护眼屏用3840赫兹多重隔行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随时都开着,不费电啊

收费还差那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应该可以用好几年,我公司门禁安装的这种灯,一直闪亮,没看到坏过。 ...

有用4-5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剩下坏的用砂纸改柔光,当LED台灯。LED点阵屏扫描频闪明显,应该学绿洲护眼屏用3840赫兹多重隔行扫描。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车牌识别内置补光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7136-1-1.html

前面更换了
坏的拆开看看、
测试灯没有问题,是电源坏了

网友:
电源坏了应该好办,要么整体更换要么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灯随时都开着,不费电啊

我看我这边的应该是感光的,天暗一点就亮。不过这灯耗电又不大,一直亮也用不了多少电,比起停车费九牛一毛

网友:
这灯有用4-5年,挺耐用。

网友:
这灯珠挺耐用。

网友:
透镜看起来很不错,和液晶电视机的截然不同,不知道是否耐用?

网友:
这种工控设备,维修费应该不菲吧?

网友:
灯板灯珠看着不错

网友:
收费场所,收的多,这点电费,走九牛一毛都不到。

网友:
灯板看起来还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灯随时都开着,不费电啊

LED很省电的,九牛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