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胜利DT970老款万用表,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5-03-12):
25拍卖来的,(以为是4位半的,其实还是3位半的)看外观不错,不缺电池盖。到手后,拆后盖几个螺丝就感觉这次捡漏成功了,因为几个螺丝固定还是相当的紧,应该是没有被拆过,拆开后,里面没有进水,没有腐蚀,两块电路板成色非常新,感觉就没有用过一样,上电池开始没有反应,偶尔发现有时按下开关屏幕又有显示,判定是开关时间长了氧化了,找来“神油”WD40喷上后,屏幕立马正常显示,然后在两块电路板触点上涂上薄薄的一层润滑脂,这样旋转档位就更加顺畅了!

网友:
恭喜你,捡漏成功;胜利的万用表就是反应慢,做工还算可以;这表还是硬封的A/D转换IC,不是牛屎的,赚到了。

网友:
老货的金手指厚度让现在的表汗颜

网友:
拨盘那是一个纹身

网友:
不错,,,又能用好多年。。。。谢谢分享

网友:
自己用的上最好,泡论坛的谁手上没有几只表。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花花绿绿的元件

网友:
快30年的老物件了,值得收藏。

网友:
TC820芯片,精度比3位半的稍高,又低于4位半的表,最大显示数为3999,所以称其为3又3/4位。

网友:
当年是高档表,价格不便宜。

网友:
东西不错,好像我有一块也是同方案的表,壳烂了,但是能正常用,直接绑在柱子上用。
这个居然用了082的运放,这玩意到处都有么?从音响到仪表都在用

网友:
要是DT980就好了

网友:
这个表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这样的排线比较可靠

网友:
比同价位全新表用料足多了

网友:
开关最好换掉,免得时间长了问题又出现

网友:
分立元件的表有种工业的美,
转盘开关的PCB独立一块板
但排线中间掏洞拧螺丝,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
我的胜利9808最近感觉档位开关不顺滑,看了楼主的拆机,准备找时间也来给表盘上点润滑脂,看能否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