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TCL王牌1475S彩电维修

楼主(2025-03-12):
最近又去废品站了,听说老式电视玩老游戏效果特别好,今天专门去废品站淘电视,这个地方专门回收电子垃圾,种类很多,我个人比较喜欢淘一些电器和一些仪器,好久没有来这里了,上次来的时候是1个月前买了一台14寸的SONY彩监,那台机器仅打开后盖,电源线被剪了,保险烧了,到现在都没有通过电,更别提修了,主要是技术差,又没修过彩监(感觉里面比较复杂)。今天的目的是淘一台14寸左右的小彩电,找了一圈只有一台,这个还是上次见过那台,他旁边的机器都不见了,这台被放在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机器右上角有个螺柱断了,不然上次就拿下了,由于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机器,只好拿下,也算缘分。

谈好价钱,高高兴兴带回家,需要说明的是,那个废品站是将CRT电视和冰箱这些机器放露天堆放的,天天风吹雨打,加上这边天气雨水特别多,肯定不能直接通电,打开机器后里面还有不少水渍,电路板灰尘很厚,于是我也效仿网络上视频里面的维修方式,将电路板取下后用水直接冲洗,视频里面看着很过瘾,结果是都能修好,至于我,只有靠运气了,用水洗电路板确实很过瘾,效果很好,里面灰尘三下五除二就冲洗干净了,这些地方用洗板水或者酒精是很难清洗到这种程度的。之后把电路板倒置放了几个小时,将大部分水分排出,由于我急着上电试机看效果,水又没有干,就需将板子快速烘干。我使用了土办法,将板子放入一个纸箱,纸箱打了2个孔,一个孔接我的得伟热风枪,一个孔排气,将温度调至60度左右,大概2小时,板子水分基本全干了,效果很好。在烘电路板的时候顺便将壳子全部拆下洗了,其中还是第一次拆显像管,呵呵。

板子烘干后轮到通电试机环节了,测试了220V输入和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位置,和行输出次级,没有发现短路的情况,将主板单独通电未接入显像管,按保险的原则和网友的经验,先将行部分的供电断开接入灯泡假负载,单独测试了开关电源,通电后灯泡亮度正常,测试输出跟标称的电压基本一致,其中+B为110V,过程比较顺利。然后接入显像管,这是最重要的时刻了,满怀期待,通电后机器没有开机,需按下面板按键才能开机,按键二次开机后屏幕并没有亮,观察了几次,每次通电屏幕都有静电反应,说明有高压,行基本正常,也就是2秒钟左右又恢复到待机状态,我接入了功率计,待机时大概10W,二次开机瞬间有40W左右,2秒左右时间后又变成10W,看来应该是保护了,由于能产生高压,判断行部分基本正常,就这样整到晚上也没有找到问题于是睡觉收工。

睡觉的时候,由于对此机器电路不了解,于是网上到处找原理图,还真找到了,第二天起来又开工了,没想到一上电就炸了,检测发现开关变压器旁边一个瓷片电容烧了,容量10nF,保险也烧了,看原理图电容位置是300V整流后级,幸好有原理图了,看原理图分析应该问题不大,从其他板子拆下2个元件装上,开机测试电源恢复正常。机器此时恢复成昨天的样子了,这个机器使用的是单芯片方案,使用的TMPA8823芯片,根据原理图查看了各种可能的保护电路,没发现有啥检测保护电路(我反正没发现),测试反馈的行脉冲也没有特别高,跟稳压管的稳压值基本一样,于是使用示波器测试主芯片的各个电源,这个芯片好像有8.9个电源输入,有的是上电就有,有的是正常工作才有,逐个检测,测到第44脚Y/C 5V供电引脚的时候,无论是待机状态还是二次开机瞬间都没有5V,测试也没有短路,于是向下检查,发现这个5V是通过7805送过来的,测试7805输入9V时有时无,测试输出至芯片44脚也不通,其实这时候已经怀疑是虚焊了,但仔细看也没有发现虚焊,于是用烙铁焊上其中一脚,虚焊就暴露了,焊盘明显有裂纹和松动,将这个元件焊好后故障排除。

第一次论坛发帖,不太会,谢谢“数码之家”这个优秀的平台让全国各地的电子爱好者能聚一起畅谈交流。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后续维修: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904-1-1.html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后期的山寨电视,不像TCL原厂。
至少也要整个25吋以上的啊。。。。。。

不过拿来练手确实不错。

网友:
恭喜修复电视机,又可以愉快地玩耍了

网友B:
看这个电视又要准备其它设备了,游戏机、录相机、VCD\DVD等

网友:
好家伙,都快30年没有修这类大屁股电视了.建议要玩还是找液晶IPS吧,退而求其次也是后期的纯平板高刷大屁股显像管彩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后期的山寨电视,不像TCL原厂。
至少也要整个25吋以上的啊。。。。。。

这个不是山寨货,零几年确实很多山寨和冒牌货。

网友C:
大屁股电视机的配件只能靠拆旧机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电视又要准备其它设备了,游戏机、录相机、VCD\DVD等

差录像机,另外几个都有,主要录像带不好找了,那种机器维修好像也比较复杂。

网友:
tcl售后工程师证明这个机器不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屁股电视机的配件只能靠拆旧机解决

很多零件某宝还是买得到的,还有大量拆机件可以买。

网友D:
会修电视已经是高手了~~

我现在用机顶盒玩游戏,很爽啊,魂斗罗、街机,效果绝对比我们小时候效果好

那时八几年到九几年

我用的55寸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修电视已经是高手了~~

我有一个月光宝盒的游戏机,也算是机顶盒吧,以前能看网络电视的,游戏效果很好,我主要是玩小时候的各种街机游戏,里面几千种游戏,现在是HDMI接液晶电视,现在玩的少了。

网友E:
恭喜恭喜!垃圾变藏品CRT检修,老哥情怀不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恭喜!垃圾变藏品CRT检修,老哥情怀不减啊!

快40的岁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很多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网友F:
王牌爱切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王牌爱切颈

我就幸运,,木有遇到过切颈

网友G:
这个是真的tcl,crt电视最易出虚焊故障,不过露天放置的最好别要。

楼主:
我接触CRT电视不多,暂时还没有遇到过,N年前第一次在书上见过这种问题的介绍,当时吃了一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真的tcl,crt电视最易出虚焊故障,不过露天放置的最好别要。

现在买这种电视很难了,网上买的话很多价格不合适,邮寄又容易损坏,废品站是个不错的地方。

网友:
高手,这都被你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