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名称来源

楼主(2025-03-12):
如文中所描述,和大家共享。

感觉文中是 【一语双关】--- 个人见解。

网友:
The ++ operator is said aloud as "plus-plus" and -- as "minus-minus."

网友A:
参考还有 C#, 一般认为 C#=C++++

但是太难看了,重新组合下: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还有 C#, 一般认为 C#=C++++

但是太难看了,重新组合下:

第一次听说。
请教一下
c = c++++; 代码, C 编译器 或 C++ 编译器能编译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听说。
请教一下
c = c++++; 代码, C 编译器 或 C++ 编译器能编译过吗? ...

单纯的 C/C++ 环境,如果用基础类型(例如int),是不允许 ++++ 的,
会提示 ++ 运算符需要左值(L-Value),即 x++ 这个玩意不能放在等号左边: x++  =3 这样非法。

但既然这么提示了,可以用 C++ 重载运算符搞定,把 ++ 重载成一个左值(例如&引用),就有了。
以下的代码可以在 C++ 环境下正确编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还有 C#, 一般认为 C#=C++++

但是太难看了,重新组合下:

C# 读作 C sharp
这个 # 来自音乐上的升记号 (乐谱上是写成这样的 ♯ ),发音 sharp 就是依照音乐上升记号的读法
在音乐上:
C# 就是 升 C,原來的 C 升半音
C# major 是 升C大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 C/C++ 环境,如果用基础类型(例如int),是不允许 ++++ 的,
会提示 ++ 运算符需要左值(L-Value ...

谢谢老师指导!
重载就是另一会事了。
我开始的问题就是,编译器会不会把 a = c++++ 解释为 a = (c++)++ ?
因为 (c++)++ 是合理的表达式。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
重载就是另一会事了。
我开始的问题就是,编译器会不会把 a = c++++ 解释为 a = (c++)++  ...

一样的测试过了, c++++ 与 (c++)++ 效果一样,都是报错需要左值。

左值是一个有明确内存存储空间的变量, C 语言的表达式中间值大多数都不是左值。

变量 c 既可以是数值,也可以是左值,因而 c++ 合法;
数值 c++ 只是个数值=c 的中间值,没有明确的存储空间,因而对其进行再次 ++ 非法:
c++++ 与 (c++)++ 都不合法。

已用 VS 和 ICC 验证过了,C/C++ 编译器下都不接受 c++++、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测试过了, c++++ 与 (c++)++ 效果一样,都是报错需要左值。

左值是一个有明确内存存储空间的变量 ...

多谢,我抽空在 gcc 下验证一下,估计结果应该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读作 C sharp
这个 # 来自音乐上的升记号 (乐谱上是写成这样的 ♯ ),发音 sharp 就是依照音乐上升记 ...

我是 2003-2004 年开始学习 C# ,去香港铜锣湾外文书店买了第一本 C# 原版书,从该书中间知道知道 C# 读作 C Sharp。
和音乐的关系,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测试过了, c++++ 与 (c++)++ 效果一样,都是报错需要左值。

左值是一个有明确内存存储空间的变量 ...

Ubuntu 自带 C 编译器,编译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Ubuntu 自带 C 编译器,编译结果。

看样子都是提示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都是提示左值

是的,看来不同的编译器,报错内容一样的。

网友C:
我感觉能学会C#基本上淘汰了本科生里90%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能学会C#基本上淘汰了本科生里90%的人。

C# 没有指针,比 C ,C++ 容易好多,开发效率高。
C# 让本科生学,个个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