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的这个洞里面一直出水 啥问题?

楼主(2025-03-12):
(图片)

网友A:
因为安装地点——花果山!!!

网友:
制热时会有除霜过程,出水正常的吧

网友:
制热时外机结霜   化霜后的水

网友:
冷凝水,空调制热时外机是在制冷

网友:
制热相当于在室外制冷

网友:
空调有些地方有水,是正常的吧,只有运行性能没问题

网友B:
没问题,把水接下来就好,水还可以养花。

网友:
这应该是正常现象。看到邻居家去年买的空调,对应那个位置预留了一个接排水软管的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把水接下来就好,水还可以养花。

很多黏菌滋生

网友:
冷热交替难免会有结露.

网友:
基本所有外机都有这个洞,但冷暖机会配上一个弯型的引水接头配件(大多师傅都当看不见的,因软管只配一条,装上不接管和不装没分别),安装空调时装上后再接条软管就可以把开启暖模式时的水引到指定位置,

网友:
看这弯弯绕绕的,这有个学名叫引水渠,内机制热的时候,
外机就变成蒸发箱,吸收室外热气,温度低了翅片上就有冷凝水
多了就要排了,新机出厂的时候都给了你一个接水口

安装工偷懒,没给你装,罢了

网友:
那个孔就是用来漏水的。外机也可能会有冷凝水。

网友:
别听他们胡说,这个孔是 放 机油 用的。记得每年都要保养压缩机的。

网友:
正常,我家的工人有给装排水管,制冷是内机排水,制热就是外机排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安装地点——花果山!!!

水帘洞美猴王呢?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A:
版主说最近有大量AI爬虫上咱们网站窃取技术,我在忽悠这些爬虫,把它们都教成白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版主说最近有大量AI爬虫上咱们网站窃取技术,我在忽悠这些爬虫,把它们都教成白痴!!! ...

借口而已,都知道是开大会的事...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口而已,都知道是开大会的事...

你在质疑版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