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想做个手电的恒流驱动,MCU加MOS,加个OPA336

楼主(2025-03-12):
mcu ,一个aon6788的nmos管, 一个OPA336 ,若干个电阻电容,两个肖特基二极管

有大佬指导下电路图吗?

网友:
跑电路抄板就知道了

网友:
不会   到处找电路图看看

网友A:
恒流驱动不建议用MCU,简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这类PWM直驱就是给负载加高电压高电流脉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恒流,要恒流必须有换能电感和滤波电容才能做真正意义的恒流.

网友B:
还是使用成熟的电路简单方便一些

网友C:
抄版也没用,代码你抄不出来,那个单片机是配合按键用的,没有特殊需求,直接用专用芯片更简单,

网友D:
这种需要编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需要编程的吧?

程序我没问题,已经写好了.
测试也挺好.
现在就差电路了
我原本用的直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抄版也没用,代码你抄不出来,那个单片机是配合按键用的,没有特殊需求,直接用专用芯片更简单, ...

程序我没问题,已经写好了.
测试也挺好.
现在就差电路了
我原本用的直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使用成熟的电路简单方便一些

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电路图.
自己打了几板,发现都不满意
电压高的时候倒是挺亮. 电压降下来. 亮度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驱动不建议用MCU,简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这类PWM直驱就是给负载加高电压高电流脉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恒 ...

这个是线性恒流. 到也挺好. 成本低
用到电感那种成本就基本翻番了
大佬有成熟的电路图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使用成熟的电路简单方便一些

大佬,如果方便的话,能否提供几个比较成熟的手电驱动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线性恒流. 到也挺好. 成本低
用到电感那种成本就基本翻番了
大佬有成熟的电路图提供吗

线性恒流?意思是使用这个SON8的MOS当调整管?电流多少?管压降和功率耗损几何?
建议还是使用DC-DC型集成方案,类似平芯微就有很多微小型简洁方案效率还是很高.

网友E:
所谓恒流,得看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恒流?意思是使用这个SON8的MOS当调整管?电流多少?管压降和功率耗损几何?
建议还是使用DC-DC型集成方 ...

我的电流比较大.
最高需要10几安
单锂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恒流,得看用在哪

LED手电
大电流

楼主:
见笑了..我小菜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流比较大.
最高需要10几安
单锂供电

>10A ??? 线性恒流就算MOS管压降0.5V就是5W,这样设计的SON8的管子受5W个人认为会着火的.
我设计的一款产品拿3个SON8的P-MOS并联当电子开关过20A,理论管压降小于0.1V就是说管耗损低于2W还是大面积散热,最后基本扑街,还好是公司内部设备使用没有外部客户,现在设计双HSOF-8的N-MOS并联的电子开关补丁准备批量改料更换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线性恒流. 到也挺好. 成本低
用到电感那种成本就基本翻番了
大佬有成熟的电路图提供吗

以前数码之家积分商城有骚版在售,挺好用的,可以询问一下骚版有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