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VXE蜻蜓R1星闪版鼠标,到手即拆,调整键程,良心国产鼠标性价比不错

楼主(2025-03-12):
最近一两年国产鼠标大爆发,可以说百花齐放,性价比普遍很高。
我也撸了一堆,基本上都是超轻三模,近期爆款差不多都撸了。

蜻蜓R1去年入过一只,感觉不错,趁活动又入了一只R1的星闪版,原价89,卷后79。
所谓星闪,是一种较新的近距离信号连接技术,据说比2.4G好,整体53克超轻,三模链接,我一般用蓝牙模式。

纸盒包装:

鼠标外形,万金油对称造型:

底部,没有花里胡哨的标签纸,很大气:

新款鼠标普遍用的易撕脚贴,可以很容易撕下来而且不留残胶:

拧下底部四颗螺丝,卡扣很容易分开:

主板正面:

微动是换诺蓝透V2,号称6000万次,清脆度可以,比较满意:

原相3395SE芯片,普遍认为是3311的换皮版,不过也是入门游戏机,一般用足够:

电池520mah,星闪版省点,号称续航150小时:

其他几颗芯片,充电用的4056:

蓝牙部分和板载天线:

超轻滚轮、编码器和微动:

充电C口:

上盖部分:

按键柱有特氟龙防磨层:

贴上美纹纸,减少一下按键键程:

效果还可以,性价比很高。

网友A:
不整键盘,整鼠标了,鼠标看着挺不 错

网友B:
前些年很多国产鼠标很卷,但是都是昙花一现。

网友C:
传感器差了点,办公是足够了。

网友:
楼主手机拍照很好啊,,搞那么多鼠标,

网友:
相对比较喜欢5号电池

网友D:
星闪基于蓝牙,多的不用说...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E:
陆续也折腾了一些无线有线鼠标,之前国产买的有线是仿G502的狼蛛502
无线的话,就是雷柏和罗技的了,不过罗技没拆过高端的无线的,有线就是G402,真心手感不错。
哦突然想起来了,还有一个微软的无线,之前拆过。

网友:
我没用过其他的品牌无线鼠标,也就是微软,用习惯了,手感不错,也没有其他的对比。办公用的都是随电脑配置的鼠标。

网友:
做工不错,另外neo9拍照可以,拍出来很干净

网友:
老哥回归了
最近坛子里鼠标拆的不少

网友:
国产鼠标有毒,我也是买了一个又一个,架不住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整键盘,整鼠标了,鼠标看着挺不 错

现在工作忙都了,没时间折腾,基本都只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年很多国产鼠标很卷,但是都是昙花一现。

现在国产鼠标比之前强太多了,基本在复刻国产键盘的炉子,微软、雷蛇之类正在瑟瑟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差了点,办公是足够了。

现在光学芯片性能普遍过剩,动不动几万的DPI,反正我现在27寸2K屏,鼠标DPI永远是400,虽然慢但很稳,自己用的舒服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国产鼠标比之前强太多了,基本在复刻国产键盘的炉子,微软、雷蛇之类正在瑟瑟发抖 ...

之前的国产鼠标确实垃圾,现在比之前卷了很多

网友:
这个鼠标还行,也入一个R1SE+,可以用2-3个月充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闪基于蓝牙,多的不用说...

嗯,刚才网上搜了一下,星闪类似于加强版蓝牙,延时低、抗干扰、距离远,
不过现在大部分设备还不能原生支持星闪,需要用鼠标带的星闪接收器,
蓝牙现在唯一好处是支持的设备多,不需要接收器,省一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陆续也折腾了一些无线有线鼠标,之前国产买的有线是仿G502的狼蛛502
无线的话,就是雷柏和罗技的了,不过罗 ...

现在国产三模鼠标卷得飞起,强烈建议试一下。
我买的这些个,最大感受就是国产鼠标优缺点都很明显,缺点只有一个,国产微动还有提升空间,其他全都是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