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HEM-7137电子血压计拆解

楼主(2025-03-12):
这是邻居家的老奶奶叫帮修一下的,说是不能开机,换了新的电池也没反应,带来抽空给帮看看

放4节电池,全新的

电池电量ok

拆下,就两个螺丝

这个可以外接6v电源,但是看样子一次都没用过的样子,都黑了

非常容易就拿下上盖

拿起屏幕,哦,直接焊死的,屏没拿拆,就只能到这里了,再拆下来难度有点大,不动了,简单测量一下,不行就退货,行也退货

主芯片,核心就是它了,通过传感器来分析

这个电机用来打气的

量电池电压ok

拆掉一个进水的按键,测量一下,尽人事,好像是得的,原因不明,随手绑到手上试了一下,也不知道准不准备,语音提醒正常,这样我就放心上班当牛马了。

这是进水的开关,也不知道是不是它影响到,个人感觉影响不大,还是换了吧,反正没花几分钱

装机再测试一下,目前正常,不懂能用几次,这个真没信心,反正新的没几个钱,晚些叫她土豪儿子买一个回来,这种事和老人说没用,样样都舍不得买。

看看就好, 这玩意根本没有让你维修的设计。

网友:
这个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用的时间长该换新的了

网友A:
换开关好了,应该是开关漏电的原因,怀疑进水了。还有最讨厌的还有那个和液晶连接的斑马纸,不过这个血压计外壳太脏了,换上我先把外壳清洗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开关好了,应该是开关漏电的原因,怀疑进水了。还有最讨厌的还有那个和液晶连接的斑马纸,不过这个血压计 ...

别洗,怕她以为我换了一个给她,她非要她那个脏的,我怎么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洗,怕她以为我换了一个给她,她非要她那个脏的,我怎么办呀?

你就给他说买了一个新的,让她有钱儿子掏钱

网友:
前三年使用没问题,后续怎么校准挺麻烦

网友:
现在这玩意超便宜咋回事

网友:
助人为乐乐乐哈
杯水之谢谢谢啊
给老兄侠义之举点赞

网友:
恭喜修复,好在只是按键进水漏电,如果是芯片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图纸或不懂原理,修起来真的很困难啊。

网友B:
米苏米的电机,高级货,很久没见过了,以前电脑3.5寸软驱上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洗,怕她以为我换了一个给她,她非要她那个脏的,我怎么办呀?

这样是对的,遇上不讲理的说不清,你用不好的换走了人家好的,最好处观保持原样。

网友:
我的欧姆龙HEM―845用了20年现在完好、只上两节AAA电池很耐用,帮别修过是按键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苏米的电机,高级货,很久没见过了,以前电脑3.5寸软驱上比较常见。

我们这叫米之米,日本品牌,涉及行业很广

网友:
这个微动按钮是要点一下WD40,没想到这玩意会生锈
我有一个欧姆龙的血压计至少用了10年了,没有校准,平时插电使用,虽然说不知道准不准,但是可以纵向对比啊,要是比之前数据高太多,肯定是血压高了,老人家忘记吃降压药就会出异常

网友:
医院好像也用的欧姆龙的

网友:
品牌的做工不错

网友:
飞思卡尔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