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创维E900刷机为三网通网络电视盒子

楼主(2025-03-12):
准备工作:(无需拆机版)

盒子一台配上电源线与HDMI线
盒子型号:E900

刷机apk若干根据自己需要(也可在工具里下载)
电脑一台
下面开始开机联网:
先查看盒子的IP地址

注意必须要与电脑同在一个IP网络下!!!!切记!!!!
打开TV盒子输入IP地址,每个盒子分配的地址不同的。
点开无线连接,下面提示完成,否则失败!!!
连接后可以看到盒子的具体信息:内存,闪存大小,MAC,
SN.盒子的型号以及版本号

查看需要安装的apk包

根据自己需要的拖拽到框框内,等待每个软件安装过程

也可在TV盒子里找到自己需要的软件

安装完成后查看软件

所有安装完成后点击设备重启就OK拉!

在盒子设置里找到配置一项打开ADB管理员
任意删减盒子原配系统软件,使得盒子更干净简洁!
同时也能删去一些无用的软件

看应用很是简洁明了!!!!!

网友A:
开心电视盒子刷机助手4.0  这个能用吗?之前我也试过这个软件,但是连接 IP后面的端口不知道是什么,请问一般的端口都是 4个5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心电视盒子刷机助手4.0  这个能用吗?之前我也试过这个软件,但是连接 IP后面的端口不知道是什么,请问一 ...

5555绝多数是!

网友B:
刷机软件是啥,请指教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盒子,太复杂了,

网友C:
现在还能用吗?看电视软件

网友:
研究了一下,有点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能用吗?看电视软件

一直在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软件是啥,请指教

去网上下载一个TV盒子助手,把需要的APK软件通过盒子助手联网下载到电视盒子里,然后根据步骤一步步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