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星恒48v12ah锂电池

楼主(2025-03-12):
顶盖是超声波焊接的,拆解时只需要沿着黑色顶盖下沿切入3mm,不用担心切坏里面,至少还有2mm空间。顶盖上镶了一块铝板是散热片,设计还挺巧妙。
这组电池13串,最边上的这个被磕扁,估计内部短路,然后鼓包了,内部短路漏电,单独勉强充到2.5v,10来分钟就掉没了。
剩下的12节都完好,电压正常。顶部警告不干胶下面有个13针母座,直连电池。

楼主:
本打算20元当废品卖了,既然只是边缘一节坏了,其他完好,我就再买一节换上,局部做好加强保护,应该能禁得起用。

网友:
电池个头不小,鼓包了赶紧换

网友:
我有个星恒48V24A的,用了两年还能骑30公里

网友:
全部检测一遍,剔除不良品,加补一下就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先对12节充放电试试,看看容量如何

网友:
鼓包王可不是浪得虚名滴!

网友:
换一节可以的,

网友:
星恒电池本就是最差的电池制造者,,

网友:
这个品牌有很差劲吗

网友:
这个卡尺头次见,怎么读,是3.15mm?

网友:
和我前段时间拆的一模一样,就是我拆的全都鼓包了,把外壳全破坏才能把电池取出来

网友:
说到大单体,我家电池上次换完板,后,一直没管,看下到时有空要体检一下了。

网友:
还真是网传的鼓包王

网友:
这牌子有名的鼓包王。还是别再投资了,电芯拆出来改一改大容量充电宝算了,有个自然灾害停电时能应急。

网友:
换电芯得选一致性好的,斟酌使用

网友:
我电动车现在也是用的星恒电芯,不过我的是24A的,就是这种电芯两并再13串,我用了两个改成17串用在60V20A的电动车上了,然后换上铁塔控制板,有蓝牙可以看电芯情况,也用了快两年了

网友:
其它估计寿命也差不多了,换一块当动力电池还是算了,屏蔽一块当个大电宝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