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山拆解:捡到的SIKENAI(思科奈)半截线,与怪兽水果线头组装根凑数

楼主(2025-03-12):
忘记啥时候捡到的半截线,USB-A端显示的LOGO是SIKENAI,查了一下,好像叫思科奈的牌子。

一直没接设备(因为其它的数据线或充电线有不少嘛),最近几天刚拆了怪兽充电宝(小山拆解:手“怪兽”,掀了它的天灵盖,下一步再说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里面那个LIGHTENING的内置充电线头的塑胶严重老化,所以把线头截断下来备用,表面注的塑也没有清理干净,刮开了一点点露出正负极的线(不是焊点,毕竟这货也不用接数据功能)。

于是想把二者结合起来,怪兽的线头用线夹试过可以正常给手机充电。

剩下的活,把SIKENAI的线头简单处理下,D+与D-短接,正负极的红黑线剪断,上锡。

然后准备开焊,焊接前把尾管的热缩管与一个N95口罩上拆过来的橡胶帽穿过思科奈的线。

焊接这个地方没清理注塑,直接烙铁扫荡,额,好像有点影响观看效果(原谅我半夜颤颤巍巍地在小台子上操作的老眼昏花吧)。

不过焊接得还比较牢固,就不重复折腾了。热缩管用烙铁烫一烫,橡胶帽那里打一些皮革布料胶,既是对橡胶帽的固定也是稍微隔离开焊点的正负极电线,打这种软胶后再用高温黄胶带在外部包裹 一下辅助,日后要是搞美观些估计还要再找适合的热缩管或者其它插头。

测试接通水果机是可以正常充电的,然后普通充电电流随APP打开的多少而变化,充电电流从300mA到1.465A都有,主要集中在600mA到1.2A之间,勉强也够用了吧。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楼主这是物尽其用啊!

网友:
挺难看的,用热缩管套一下不好吗?

网友A:
这么难看还不如废弃算了,好歹你也用热熔胶把外观搞漂亮一点嘛!充电的时候看着这坨疙瘩不觉得蓝瘦吗?

网友B:
我遇到的是这个头的芯片坏

网友:
品牌充电线材好,不用的用作电饭煲上盖传感器连接线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难看还不如废弃算了,好歹你也用热熔胶把外观搞漂亮一点嘛!充电的时候看着这坨疙瘩不觉得蓝瘦吗?{:01 ...

哈哈,拍照的时候还没有美化,打了软胶之后用的高温胶带辅助固定的,
等找到合适的热缩管或套件再处理下

网友C:
看起来有点难看

网友:
现在的数据线头子都带有芯片

网友:
这样连接确实也可以用

网友D:
充电宝自带那种水果头子充手机最大7.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有点难看

嗯嗯,所以又进化了一下——晚上找了一段直径大概1cm,长度约5cm的黑色热缩管,给水果头线这里加固了一道遍,效果只能说还凑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自带那种水果头子充手机最大7.5W

那基本这条线可以达标了。。。

网友:
套个热缩管

楼主:
见12楼的回复,已经套了条黑色的热缩管,日后要是还能找到合适的透明管再来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这个头的芯片坏

我还有几条水果的原装线,估计也都是芯片坏,因为看线的外观没啥问题;
另外有条第三方的线,看空余的焊盘感觉是芯片与贴片三极管掉了。。。

网友E:
看起来有点难看,但是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有点难看,但是可用。

谢谢支持,哈哈,昨晚重新套了截热缩管,稍微好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宝自带那种水果头子充手机最大7.5W

嗯,试着拿去充IPAD,输出电流可以到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