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PN,两端的网络,还需要公网ip吗?

楼主(2025-03-12):
两个局域网,家和公司,都没有公网ip地址,如何实现相互访问资源?之前听说过vpn,这种技术还需要公网ip地址吗?
普通路由器好像一般自带VPN功能

网友:
把你搜索到的信息贴出来,给一个忽悠大家的理由...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A:
光使用vpn应该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有公网ip的进行转发。不过你这个也不用vpn,搜搜内网打洞或者内网穿透,什么ngrok之类的很多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使用vpn应该是不行的,还是需要有公网ip的进行转发。不过你这个也不用vpn,搜搜内网打洞或者内网穿透,什 ...

内网穿透,要么速度慢,要么不安全,速度和安全性不好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