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联(TP-LINK)的 TL-AC100 + AP + 易展无线路由器 组网方案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5-03-12):
普联(TP-LINK)的 TL-AC100 + AP + 易展无线路由器 组网方案的一些问题

前言
前段时间换了全套iKuai的AP,用了三个月左右,感觉不太行,信号不行,漫游反应慢,上下楼梯时经常都是信号弱到手机都直接断连WiFi了都不漫游(之前用TPLINK的Mesh组网漫游没问题,无线路由器数量比用爱快的时候还少)。
所以又打算换回TP了,计划是用AC+AP+易展无线路由器混合组网的(之前是易展无线路由器组Mesh,没用AC和AP),目前买了4款TPLINK的WiFi7产品回来测试,但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易展无线路由器的问题,AP没什么问题),下面就详细说说,有没有大神看看如何解决,还是说这是TP那边产品问题?

网络环境和拓扑
TL-AC100 AC控制器连接至TL-SE2109P交换机,TL-SE2109P交换机连接至TL-SE2420交换机,TL-7AP5100HI面板AP连接至TL-SE2109P交换机, TL-7DR5150、TL-7DR7230和TL-7DR7250这三个易展无线路由器连接至TL-SE2109交换机。(TL-7DR7230和TL-7DR7250因为截图时已经拔线了,所以下面网络拓扑图没显示出来)
交换机上都设置了4个VLAN,其中VLAN1是默认的VLAN,连接AC、AP和易展无线路由器的端口都是Untagged,其余3个VLAN连接AC、AP和易展无线路由器的端口都设置为Tagged。
问题
1.易展设备添加问题
添加易展子设备时明明插了网线却只会通过无线回程,导致与插了的网线形成网络环路,造成局域网环路,必须想办法将这个子设备转换成主设备才行,但是又没有提供自己切换的按钮,那个7DR5150我重启了几次它就自己变成主设备了,就没有问题了。
但这个7DR7230和7DR7250却一直无法切换成主设备,作为子设备时又只会无线回程(重启几次偶尔会变有线回程,但一会就变回无线回程),只要插网线就必定会环路了!
联系普联的技术未得到解决办法。
网线排查过绝对没问题!
偶尔能卡出有线回程...
但只能无线回程是常态,无线回程时易展路由器的所有网口都与无线网络时同一个LAN,插入网线就会造成网络环路,又不会自动切换到有线回程(插着网线开机也是一样是无线回程模式)...
2.LAN口VLAN设置问题
易展无线路由器作为主设备(子设备没多少设置项可以设置)时设置LAN口VLAN ID无效,使得没法IPTV复用网线(要想实现只能额外加交换机),TP只有AP系列产品设置LAN口VLAN ID才有效,但AP系列产品里只有面板式AP有一个LAN口,但面板的信号覆盖又相对差一点,这就有点矛盾了,没法既要IPTV复用网线又要好的信号覆盖...(询问TP的技术客服得到回复是确实只有AP系列产品支持设置LAN口VLAN ID)
之前用爱快是全系无线产品做AP时都支持LAN口设置VLAN ID!
3.访客网络问题
TP-LINK的AC控制器没有访客网络这个功能,只有一个无线网络内部隔离的功能,这个功能只能隔离无线设备之间的访问,不能限制无线设备与有线设备之间的访问,很鸡肋...
TP的易展路由模式和爱快的AC+AP都是支持访客网络的,想不明白什么到企业级的AC+AP里却不加上这个功能...
4.不能识别设备名称
客户端状态列表里不能自动识别设备名称,只能自己手动给设备设置备注(爱快是支持识别设备名称的)
推荐阅读

网友:
这是软文啊...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
好头疼。。当时买二手房装修后,网线都没用上。。虽然自行压了水晶头,但是没拉宽带,宽带还是隔壁的WiFi破解后中继过来的。。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我自己刷了老毛子的固件,里面有一个设置,(不记得具体叫什么名字)就是信号弱的设备自动踢,然后就连上信号好的设备,漫游效果无敌

网友:
楼主家里这是得有多少房间? 一个AC+8个AP 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必须的原因

网友:
这么多网络设备,豪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