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可视门禁系统安装

楼主(2025-03-12):
过年前一个项目,小区的后门要加自动开门器,原来就做了一个门扇,这次要在门扇左右加固定扇,再加可视对讲,开门机。之前用的是别墅大门用的,体积大,功能全,自带限位,调教很方便,这次用的比较紧凑,小区行人出去的款。试机过程一波三折,我用M4*40的自攻螺丝和自带的膨胀螺栓固定在墙身上试机,2次都被开门机顶开,固定不了,的有门扇安装好才能试,但是门扇没做好,搞了2天,放弃了。过年前门安装好,但是没空安装门禁。抽空去安装,过程还是挺顺利,只是我一个人安装不熟悉搞了2天才安装成功。客服还是可以的,过程我都要发火了,态度还是可以。只是预留的线没有网线,只留了开关门 的讯号线。只能用预录头像,遥控,密码开门了。视频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A:
看起来是大别墅,壕无人性...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B:
露天的防水防锈是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大别墅,壕无人性...

小区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天的防水防锈是个问题吧

室外用的,防水

网友:
这个门禁,我们穷苦人家用不上

网友C:
我们这里,有个小区行人也用类拟门禁,磁吸锁门的。抓住门,大力、使劲一晃,门就开了,是门吸安装 的不平行?

网友:
土豪老板用的东东

网友:
感觉是不是接触面都是金属可以用那种铸工胶粘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有个小区行人也用类拟门禁,磁吸锁门的。抓住门,大力、使劲一晃,门就开了,是门吸安装 的不平 ...

我试过一脚就能踹开,最好是寸劲。

网友E:
直接用智能门锁带摄像头的做监控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智能门锁带摄像头的做监控不行吗?

智能门锁不能自动开关门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一脚就能踹开,最好是寸劲。

那是装不平,吸力小了。我用的大吸力

网友:
厉害了 大别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装不平,吸力小了。我用的大吸力

网友F:
这门口就是高架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门口就是高架桥么?

这是江边的后门,那个是夸江桥。

网友:
这类门禁故障多

网友:
小区行人也用类拟门禁

网友(2025-04-22):
很好用,配合海康的刷脸机,远远地就给开门,哪怕戴着口罩戴着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