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FMD辉芒微FT60F123 PWM笔记

楼主(2025-03-12):
做一下笔记,方便以后查找

第一步:系统时钟源,

第二步:T2分频

第三步:T2时钟源,如果要低频就选LIRC

第四步:按公式计算周期和频率

例:如果想要一个1K频率的PWM,
系统时钟源:16M/2=8M
T2分频1:4
T2时钟源:指令时钟
计算出PR值为2000000/1000=2000
2000-1=1999 转换成16进制为7cf

可以这样写:
PR2H=0X07;
PR2L=0Xcf;

也可以写成十进制
PR2H=7;
PR2L=207;

实测如下:

网友:
嗯,我好像看懂了,又好像没懂

网友A:
完全看不懂,快50还要学吗

楼主:
是哪里没看懂呢,前面3顶是设置定时器2的频率,后面是计算在这个频率下,如果要1000Hz的PWM 需要的脉宽 值,这个值转成16进制,高位写PR2H 低位写PR2L

网友:
我看了N遍,终于知道了

网友B:
我还想等你升级水塔抽水的控制器呢
话说这个单片机下载器贵不贵?

网友B:
刚去搜了一下,你用的这个不是51单片机呀。。。

网友:
很容易上手写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看不懂,快50还要学吗

只要想学,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网友:
没有相关的资源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等你升级水塔抽水的控制器呢
话说这个单片机下载器贵不贵?

闲鱼上买的,好像6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等你升级水塔抽水的控制器呢
话说这个单片机下载器贵不贵?

我就是想做个老人家能用的极简单的,不想做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去搜了一下,你用的这个不是51单片机呀。。。

写法跟51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不是51,内核应该是PIC或者6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