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书房增加插座

楼主(2025-03-12):
书房小装修时候插座被柜子盖住了,整个房间就一个插座,很不方便。

把写字台拆了推出来,都严丝合缝的

里面有个暗盒还有电线

柜子打孔引出线。

装一个明盒,线槽就剩这两个边角料了,在写字台下面也看不见,主要是引导线的作业。

网友A:
做工有待加强

为了安全,还是给电线加装方形的线槽为妙,最不济也要裹上波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有待加强

为了安全,还是给电线加装方形的线槽为妙,最不济也要裹上波纹管 ...

那地方碰不到的

网友B:
强迫症,插座和线槽都必须得挨到顶,线走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迫症,插座和线槽都必须得挨到顶,线走侧面

线盒的进线在上下,不在侧面。

网友C:
直接一个大插排接上,白瓷胶固定插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一个大插排接上,白瓷胶固定插排。

之前就是接插排,不喜欢那样,不讲究

网友:
如果要做得好看,在柜子靠墙那面装插座面板,再用个接线板扩展出来。

网友:
整个线槽或者套个黄腊管安全点

网友:
安全最重要,提醒三遍

网友:
这插座有点奇怪,最后还是要整一个插排出来,一个台灯,一台风扇,一个手机充电,都是二插的,不够啊

网友:
只要能看到电源线,就好办多了。

网友:
做个线槽或者穿管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迫症,插座和线槽都必须得挨到顶,线走侧面

+1

整个正泰双位十五孔更好

网友:
用圆套管不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哎,强迫症看着真难受, 还是要提醒楼主, 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
我是直接用个插排接到桌腿上了
原来只有那个暗装,但肯定不够使用的,两个台式电脑三个笔记本电脑,一个书架小音箱,再弄个外接显示器,还有什么打印机,台灯之类,再加什么5v桌面小灯,小交换机之类的
就从暗装那接出来线用免钉胶又加了几个明装插座

但后来发现日常使用时候太高不是很方便,又直接用插排搞到桌腿子上一个

网友:
线槽应该把孔盖住,中间不要有裸露的电线。

网友:
应该做个活动的,万一要挪桌子呢

网友:
楼主,工艺不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