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BF8502D不凡热风焊台报错S-E,求指教!

楼主(2025-03-12):
A-BF8502D不凡热风焊台报S-E换了四针发热芯仍报S-E。拆吧,发现R45,R46发黑,拆下,Pcb板标51K,换两51K电阻,仍显示S一E,问买发热芯的说不凡焊台必须买原装,买原装的吧!换了原厂四针发热芯仍报S-E!恳请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
两电阻发黑就只更换电阻?发黑的原因在哪?肯定是哪里过流了。得找出病根呀!

网友:
没有烙铁温度当然se了,检测原理就是检测温度传感器

所以可能是lm358坏了,那个黑色的四脚可能是镇流桥

网友:
拔下插头量一下热电偶的线路是不是通的,通的话就检查358供电是否正常,或者358有没有损坏。

网友:
电阻烧毁得原因呢?不排除原因恐怕难以修复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手柄量过导通及发热丝和热电偶的阻值,没问题,换过的两51K电阻仍发烫,各位大师有相关电路图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手柄量过导通及发热丝和热电偶的阻值没问题,换过的两51K电阻仍发烫,准备从1/4改1w的,再准备查LM358,各位大师有相关电路图吗?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手柄:发热丝90欧,感温电阻2.5欧!LM358启动时有5伏,报5-E时没有,刚开机检测时热电丝发红,但测温数字不动为零。过一会报5-E错。
  如果断开热风枪发热芯,开机显示加热红灯亮,而且面板温度数字变化,也不报警,这时把感温接过去则面板显温度数字为0,马上报错5-E。感觉是测温开机自检没过!恳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楼主:
因为温度不跳动,判断应该是LM358的感温电路不工作,故把运放和相关电阻、电容拆下,发现阻值变化,则全部换新,焊上,装机热风枪恢复正常!

楼主:
更换后图片

网友(2025-06-10):
电阻烧毁得原因呢?不排除原因恐怕难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