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10元的单声道蓝牙耳机

楼主(2025-03-12):
买的时候不知道是单声道的,到手了才发现,虽然价格不贵,后来又淘了一个博通的立体声的,试试看双声道的效果如何?改装一下

楼主:
国产蓝牙任何东西都是用这个ab芯片

楼主:
现在上了这个蓝牙板,声音出来了。就是这个开关的话要想办法搞个电源键就怎么搞呢?我钻个孔在外壳上。
其他调音量的就不设了,用手机调音量。

网友:
换一个长杆子的微动开关

楼主:
现在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改成了这样,虽然不太美观,但是毕竟能用。
测试一下这个立体声,蓝牙白有距离非常远,比国产的好太多了,实测隔一堵墙大概有10多米远,比WiFi还要远一点点。价格也不贵,2块8,现在听听立体声,感觉挺好玩的。

网友:
单声道的听着不舒服

网友:
价钱不高用来折腾挺不错的

网友A:
单声道?还有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声道?还有市场

坑的一个算一个。

网友:
赞成前面某位大侠的建议,试着换长杆的微动或者设法演出杆接触到现有的微动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改成了这样,虽然不太美观,但是毕竟能用。
测试一下这个立体声,蓝牙白有距离非常 ...

蓝牙板哪里买的,给个关键词吧

网友:
再买个折腾一番

网友:
换个单元音质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
只有一个喇叭,单声道和双声道听起来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