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为MateBook13,又找不到蓝牙了,无语。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5-03-12):
2022年的华为MateBook 13,2023年因为蓝屏死机,去走售后换了主板。

正常使用下也比较正常,
不过最近多次出现蓝牙丢失的情况,具体症状是:电脑合上盖子睡眠,然后重新打开之后,电脑的蓝牙不见了,无法连接蓝牙鼠标。
电脑快捷栏里的这个蓝牙标签没有了,不见了,找不回来。

设备管理器里“蓝牙”里只有这个。这是关闭了蓝牙的状态。但是蓝牙并没有关闭。

电脑重启后就正常了,蓝牙也回来了。

但是蓝牙鼠标还是不认,鼠标要作为新设备重新配对,而以前已经配对的则不会被连接,只能删除。

搞不懂。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BUG11,我觉得有些问题正常...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
win10同样如此。。

网友:
没有用过这类机器

网友:
D14没有这个现象,W10

网友:
感觉是系统或者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Win11的原因吧!之前遇到过,换win10就可以了

网友A:
笔记本节能和电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建议:第一优先更新蓝牙驱动,第二检查蓝牙设备的电源管理设置,已打勾了话(允许关闭设备以节能),可以去掉勾选点击确认,之后再重新设置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节能和电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建议:第一优先更新蓝牙驱动,第二检查蓝牙设备的电源管理设置,已打勾了 ...

试试你的这个方法。
不过之前重启后蓝牙正常了,但是原来已经配对的鼠标不能使用,要作为新设备重新配对才能使用。而原来那个已经配对但不能使用的蓝牙鼠标图标还在。这个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