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这种电源线双开后,充分利用老电源带显卡应该好吧?

楼主(2025-03-12):
用这种电源线双开后,充分利用老电源带显卡应该好吧?

主板开机后,

双电源是同步启动的,

显卡功率大,

主机上的电源可能带不动,

用这个同步启动第二个电源来带显卡,

这样充分利用闲置电源,

不需要额外购买大电源,

是不是很好?

有大师们折腾过吗?

用这种电源线双开后,充分利用老电源带显卡应该好吧?

网友A:
不如买个供电能力更强的电源...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个供电能力更强的电源...

家里有闲置电源可以利用上啊。。。

缺钱花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闲置电源可以利用上啊。。。

缺钱花花呢。。。

那就试试呗,顺便分享一下使用经验...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
好像挺有道理的啊

网友B:
理论上可行,是利旧的好方法,比较适合有闲置电源,又不想购买大功率电源的玩家使用。缺点吗,就是系统比较复杂,噪音也会相应增大。

网友C:
只要线材,接插件货真价实,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最怕什么铜包铁,铜包铝的

网友D:
可以的,只是一般机箱没有两个电源位,另一个电源不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只是一般机箱没有两个电源位,另一个电源不好放

就放电源的上面的机箱顶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只是一般机箱没有两个电源位,另一个电源不好放

电源要是下置的话,就放旁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线材,接插件货真价实,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最怕什么铜包铁,铜包铝的 ...

谢谢大师指点,还是大师想的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行,是利旧的好方法,比较适合有闲置电源,又不想购买大功率电源的玩家使用。缺点吗,就是系统比较 ...

不复杂的啊。。。。

这个线算是完整的啦。。。。

多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试试呗,顺便分享一下使用经验...

你是海盗肯定不用看的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弄,期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