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开打理 DT-9205B 万用表屏幕

楼主(2025-03-12):
翻出一个黑色 DT-905B 万用表居然屏幕发黄,看着实在难忍,动手拆开打理。

1、去掉已经发黄的保护盖,用透明的膜代替,可选用可裁剪的手机膜或 PC 塑料按长宽裁剪进行代替;

2、小心撕掉屏幕背面的白膜,用纯白的胶片或卡纸按长宽裁剪进行代替。

打理完后显示效果非常 OK

楼主:
最后撕膜,完成

网友:
可以用铝箔胶带代替

网友:
这个应该是 保留了 偏振膜 的缘故

网友:
这成色,用得不少啊...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
打理完后显示效果非常好

网友:
修修又能用了

网友:
这捣鼓还是值得的。

网友:
没有破坏偏振膜的原因吧,看我换手表的那个偏振反光膜就有不同角度的表现了

网友A:
不错不错,我有一个计算器的LCD屏也发黑了,我想通过这个方法,应该也可以修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有一个计算器的LCD屏也发黑了,我想通过这个方法,应该也可以修复吧? ...

完全可以的

网友:
这么修复效果非常好了,我都有折痕

网友:
修好成就满满

网友:
这个修复效果很好,太清楚了,电池没有电了,长时间不用拿出来吧

网友:
修的显示效果非常好

网友:
修复的效果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