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s1081量产手机EMMC5.0/64GB/THGBMFG9C4LBAIR

楼主(2025-03-12):
从N年前的一个尸体机中,当时是屏幕漏液,主板好的,于是拆出一块64G的EMMC 5.0的闪存,网上搜了一圈  发现只有NS1081可以量产,于是宝上20包邮了一片。

今天到手  ,直接开焊,等冷却好,上机,量产软件下了两三个,但是都没有1.8的固件,只有1.7的固件,选好固件,没有什么要设置,因为是正片,直接刷,不要开卡,开卡针对黑片,64G标称,量产超快,格式化容量58,2G   。用disk mark测速 读86,写76,速度低于期望,因为之前UFS2.1读写都400多240多了,实际拷贝大文件速度72,跑圈速度74,这个版本跑圈测试温度是50度左右。没有传说中那么热。不知道是不是U盘PCB改进过。另外外壳是多年前数码之家的纪念版SM3257的壳子。

网友A:
连续读写时发热很大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读写时发热很大得

我满盘复制  U盘壳 凉快的很

网友B:
你这 EMMC 5.0 的速度就是洒洒水,不要怀疑,NS1081 我 U 盘外壳热变形过,不要长时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EMMC 5.0 的速度就是洒洒水,不要怀疑,NS1081 我 U 盘外壳热变形过,不要长时间使用! ...

难道就emmc5.0的不热,或者本来支持3.3v电压,所以不热

网友C:
就这样一个崭新的64G的U盘诞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EMMC 5.0 的速度就是洒洒水,不要怀疑,NS1081 我 U 盘外壳热变形过,不要长时间使用! ...

你看看 跑圈就这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一个崭新的64G的U盘诞生了。

嗯  比金士顿那种U盘好多了

网友:
感觉这速度不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 EMMC 5.0 的速度就是洒洒水,不要怀疑,NS1081 我 U 盘外壳热变形过,不要长时间使用! ...

没那么严重吧,128g跑圈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D:
做过十来个ns1081.大的128g跑圈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十来个ns1081.大的128g跑圈没什么问题

嗯 64G的也没有问题 应该就是老版本的EMMC 低电压 有问题   5开始应该都是3.3V的  所以温度不高

网友E:
温度计的屏才是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度计的屏才是该换了

无所谓 能看见温度就行  ,也是难得用,而且没有配件  坏了不如买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 跑圈就这温度

夏天的时候可以再试试,最热的不是颗粒,毕竟有外壳。USB 端口的金属都是烫手的。我用的颗粒是 三星的 B041 EMMC 5.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那么严重吧,128g跑圈一点问题没有,

跟用的外壳也有关系,这个外壳是大树那买的金士顿G4,封闭的塑料把主控的热量都堆积起来。还是那句话不建议长时间通电,我试过不装外壳直接在芯片和主控上贴散热片,那个温度手摸也是烫手

网友F:
我还有一个256M的金士顿的,有空也拆开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用的外壳也有关系,这个外壳是大树那买的金士顿G4,封闭的塑料把主控的热量都堆积起来。还是那句话不建 ...

跑圈不管什么天   如果烫那就是烫的  如果不烫   夏天也不会多烫,我的58H 这个天跑圈都94度呢 46XT也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有一个256M的金士顿的,有空也拆开来试试看

金士顿不是EMMC吧

网友:
   昨天无意中翻出以前使用过的ZUK手机尸体,上面也有一颗跟你这一样的芯片,请问主控板那家强?我也贴一个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