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个msata无法格式化

楼主(2025-03-12):
一块工控机上的msata,删除文件重启文件又自动恢复回来了,然后就想着系统也不好重装一个,发现不能格式化,win10,PE下均不行
边上有两个孔,这是?

求大神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重新开卡即可

网友B:
用这个魔改通用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7407-1-1.html

电脑关机,镊子短接红色标记的孔上电开机,开量产工具,后面步骤看教程,有必要的话屏蔽数据脚做一遍RDT
绕开s11 flasher有关的教程,因为量产工具已经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即可

这工程得用转接卡吧,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魔改通用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7407-1-1.html

多谢了,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这个简单,有开卡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