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先科300W户外移动电源拆修

楼主(2025-03-12):
300W的方波先科移动电源,电池没看到保护板,电池采用两并三串方体组成12V供电,外部接入15V直流电进行充电,带三功能的灯和传统的USB充电功能,逆变输出300W的方波220V交流电实测有24V,可能是满电,电池的重量上的比重还是可圈可点的。到手已经坏了二个MOS管,属于后级功率逆变部分。安上之后开机还是没有输出,最后查出有一路后级的驱动电阻开路更换后才恢复正常。

网友: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高手!

网友:
这是个大家伙

网友:
解决问题,高手!

网友:
保护板集成在主板上了,H桥的管子最好四个全换了,这做工真的小作坊

网友:
至少比山寨货好

网友A:
我有个300w的铅酸逆变器12v输入的,不知道能不能用18650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300w的铅酸逆变器12v输入的,不知道能不能用18650驱动

只要电池足够多,特斯拉以前的车不就是好多个18650组的电池吗

网友:
技术贴,102的电阻竟然开路

网友:
塑封功率管散热差,建议换金属底原装功率管。

网友:
能查到这种小元件,真的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池足够多,特斯拉以前的车不就是好多个18650组的电池吗

逆变器没参数 不知道电压宽度

网友:
技术流高手

网友:
存电有点少,可以应急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