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24小时长期监控的可靠APP吗?(摄像头)

楼主(2025-03-12):
试过两款WiFi摄像头。APP都无法24小时长期监控。最多坚持1.5天,退出监控画面,还是在APP内(首页)。

请推荐一款WiFi无线摄像头(配套APP):
1、支持24小时长期监控。(最起码能坚持一周7天,不掉线。掉线不怕,能重启监控画面、自动全屏也行。)
2、室外摄像头。自然要求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不怕尘土,可擦拭。
3、可以上下左右摇头。其它功能无视。
4、安装到机顶盒上(创维E900v22c),大屏幕视频。(手机APP多数支持机顶盒)
5、之前的测试都卡在了时间上:“联通智家”能坚持16、17个小时,然后掉线失去画面。“影腾智联”能坚持1~1.5天,然后掉线。
  掉线不怕,关键是它们不能自主恢复画面,继续实时监控。

网友:
创维的 不行吗~创维的小球机· 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你需要的是硬盘录像机...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A:
楼主保安吗

24小时

网友:
只要钱到位,这个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保安吗

24小时

对,长年24小时。

主要是实时查看大屏幕,录不录像无所谓。

网友:
大概价格也需要控制吧

网友:
还是接硬盘录像机好用

网友:
你要的就不是这种家用APP的,只要摄像头输出画面给监视器的功能。随便正规的品牌监控都可以

楼主:
主要是要观看“实时”视频功能,录不录像无所谓。
附加 长年开机(播放实时视频)

还在学习,到底是购买一台 电视机顶盒?还是 硬盘监控录像机(这种设备不了解) ?

网友:
小米电视➕小米户外摄像头!账号用同一个就可以直接电视上有画面,不用单独下载APP
能不能长期显示没试过

网友:
你说的那些可能是因为无线芯片过热,导致断连,换成支持有线的摄像头可能会好一些,我记得tp有几款支持

网友:
期待有大神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直接上支持模拟输出的,简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