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修现代悦动行车电脑KEFICO KN4,挂挡不走通病,故障代码0748,差点...

楼主(2025-03-12):
前几天朋友那边接修一台现代汽车,故障现象是挂挡不走,车有向前轻微动一下就停了,修车电脑读出故障码是0748,上面意思好像这个是给波箱驱动电压还是什么没搞明白,朋友那边没法焊这种小东西,他主要是机修,碰到电脑这种事,一般先找一下我,前后陆续搞了几天,差点翻车,最后还是完美交车了。

主机壳打胶,拆的时候用力方向和深度不对,刀直接划到好几个电阻,关键是电阻掉了,也找不到,就剩下半个电阻也没法量得出来个什么,心都凉了,赔的话,有点压力,这个芯片应该是订制的,查不到电路图,想修复,不好搞。

一起来看主板,灯光和心情不好,照片拍得不是很好。

对于这个故障,属于这个主板的通病,修车的大部分都懂,直接换电容就行了,现代的这个主板大概是13年那几年的车都有在用,好几款车都有同样的问题。
这个通病问题就是这排电容会炸,然后漏液,烧掉电路板过孔,严重的得飞线,这个还算好,只是轻微,也到了不修不行的程度。
对于车的主板,我是一点分析能力都没有,无原理图,无点位图,无资料,只能量一下电压通路,其它无从下手,剩下的交给天意,这种电路,车厂不可能给出来的。也帮他修过好多台,之前都是拆了再拿主板来的,这次让我来拆就出事了,坏的都是一些小东西,大部分也是通病。其中贴片电容和二极管坏得很多。

这几个电容,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底下有轻微漏液了

拆下电容并清洗主板,一部分是焊油,还有流出来的电容电解液,清洗后检查过孔并无断线。

这是拆下的电容,严重漏液了,估计是质量问题

换上买来的新电容,也不知道质量好不好。

剩下的就是处理这几颗被刮掉的贴片电阻了,非常麻烦的事,没有图纸,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多少的。

自己接的活,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吧,由于是对地,拿20kΩ的电阻先装上测试一下,如果不行再想办法,补好电阻,打油固化。

大师在给机壳打胶,然后再拿去店里试车,其实到这里,心里还是没什么底的,如果不行,剩下的就只能高价买资料或者主板了。

装车测试,着车ok,电脑再也读不到故障码,到这比中了那个什么还高兴,朋友测试ok交车。

对于这个,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需要拆装就行,但是就这拆装这一步出事了,大单了啊。真是有惊无险,下次拆一定要注意,千万要注意哈,一不小心就引发很大的麻烦,心有余悸啊。

现在很多车,你只要动到主板,直接就给你锁死,只有厂家授权进入维修模式才能动电脑板,有的车拆电瓶都不行,至于哪些车,大家自行搜索,名为防盗。

网友A:
楼主厉害啊,能修车机电脑,这个不好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能修车机电脑,这个不好搞啊

胆子大才是,毕竟一不小心就得换个新的,那价格...

二○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网友C:
厉害厉害,电容看着没异常,怎么知道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电容看着没异常,怎么知道坏了?

没看介绍吗?经验告诉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看介绍吗?经验告诉他的。

看了,关键一开始的经验

网友E:
这个故障是发电机电压低? 还是啥 没说明

网友:
厉害厉害,这都能修!。就是要打破厂家的技术垄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电容看着没异常,怎么知道坏了?

通病啊,这个修车都懂,只是他不会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是发电机电压低? 还是啥 没说明

忘记说了,我改一下

网友:
电路板很多时候都是盲修,没有电路图没有资料做支撑修的很吃力,修复率也低,特别带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子大才是,毕竟一不小心就得换个新的,那价格...

这种老车还好一些,新车,那玩意可麻烦了,动个电池你都有可能被锁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关键一开始的经验

这...脸红中
经验不足,已经翻车了一半

网友:
这个能修好真是省大钱了

网友:
不错呀,修好了

网友:
韩国的电子原件还是不如日本的质量好,还是批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自己动手,收获满满!!

网友:
厉害啊,随便找个电阻就能修好!

网友F:
请教拆这种电容是用两把烙铁还是一把烙铁堆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拆这种电容是用两把烙铁还是一把烙铁堆锡拆?

用两把烙铁最好拆,一把烙铁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