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鹌鹑家买的索爱录音笔

楼主(2025-03-12):
一直想着要个录音笔。在鱼上面闲逛的时候,正好看到安全家有,所以就拍了。

卖家已经说的很清楚,电池不太行。收到货之后插上电能用。所以就寻思着把机器拆过来换电池。
倒是不复杂。找一个翘片在正面,沿着四边花开就能打开。

拆开固定在电路板上的4颗螺丝。把电路板反过来就能看到情况。

这个5807m的芯片,查了一下,是个收音机芯片。
ATJ2127芯片是一个炬力的播放芯片
也没看到什么adc,cda芯片,中间最大的那个芯片已经被打磨了,看不到型号。

网友A:
能听收音不错,没看到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听收音不错,没看到容量。

电池废了,内阻 1.5 欧,这点卖家也说明了。家里有一堆小锂电,要命的是,机器太薄了,原配电池厚度只有 2.8mm,家里最薄的都有40。多多上买了个 30 厚度的,收到后看看能不能装进去

网友B:
炬力芯片?这不是索尼爱立信吧

网友:
就是山寨货,

网友:
索爱是那个索爱么?

网友:
看着好像是山上的

网友:
主要看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炬力芯片?这不是索尼爱立信吧

深圳索爱,和索尼没关系。和深圳白光及日本白光一个道理

网友:
此索爱非彼索爱

网友:
索爱,索尼爱立信?做工很山寨

网友:
17、18元一个吧,我嫌太贵了,没有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是看看没有买

网友:
17、18元一个,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