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正点原子DM40C万用表测试参考

楼主(2025-03-13):
正点原子DM40C万用表最近比较火,楼主持“巨资”购入了一台。经过初步测试,该表万用表性能由于市面上大部分同价位竞品。本次对万用表部分做测试分享,以供坛友们参考。

外包装和配置一览(购买的基础版,没有信号测试夹、没有示波器探头)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万用表界面:MENU菜单键,RUN运行(HOLD)键,AUTO自动键,MF量程切换键
右边三孔从上到下一次是V/Ω孔、COM公共孔、mA/A毫安/安培孔
建议电流孔用橡胶塞塞住,以免误用电流插孔测量电压源

开机后初始截面,按需求选择。

示波器界面:点屏幕左侧是增加时基,点右侧是减少时基
点左上角“CHA”设置耦合方式、衰减比和波形颜色
点右下角“TRIG”是触发方式设置

信号发生器有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可选

上面是软硬件信息

万用表量程切换界面:按左侧"MF”按键换出界面,“AUTO”是全量程自动切换,”AUTO+”是伏特
自动切换档(屏蔽掉毫伏档,测量速度较快,比Fluke179更快)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毫伏档测量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伏特档测量

上面是电阻当对比测试,电阻箱使用10刀,8组波轮开关制作,电阻采用的万分之一贴片电阻,8组波轮开关加公共切换刀,内阻较大,上面测试数据均为清底数测量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市电AC和AC+DC对比测试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二极管档和蜂鸣档测量电阻,这是本仪表的特色,可以直接初部测量1kΩ以内的电阻;二极管档压降0.5V以下蜂鸣2声,可盲测肖特基二管,0.5V以上蜂鸣1声;蜂鸣档蜂鸣声速度比F179块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上面是清零后测试电阻的情况。

网友A:
波轮开关不便宜,之前闲鱼40块钱买了进口的,图片展示是一组,到手发现只有一个。吓得我放弃玩这个了。

网友:
这万用表怎么波里波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万用表怎么波里波气的。

跟一款FLUKE热成像非常相似

网友:
对比福禄克的表来看精度几乎误差别了

网友D:
胜利04这款源表的精度这么差吗?

网友E:
哈哈,楼主这基准设备咋都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轮开关不便宜,之前闲鱼40块钱买了进口的,图片展示是一组,到手发现只有一个。吓得我放弃玩这个了。{:01 ...

要0-9.9999999MΩ任意切换,波轮开关是不错的思路,最大的问题是刀开关之间的接触电阻,0-100Ω受接触电阻影响较大。

网友F:
测试很详细,比我瞎搞胡搞的好,电池不行,三天两头充电,受不了,要知道习惯了半年不理会的万用表,突然动不动就充电。最大的亮点是触摸屏,确实方便,外壳工艺上也很皮试硬朗。

网友:
40和40c差价太大,舍不得花大价买40c又不甘心屈服于传说极减配的40。

网友:
我也是犹豫了很久,它的界面漂亮确实吸引我,虽然功能重复没啥亮点,但如果示波器是标准通用接口,也许我要买一块。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也想入手一个玩玩,就是不知道那里买比较有性价比。

网友:
东西很好玩,价格劝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试很详细,比我瞎搞胡搞的好,电池不行,三天两头充电,受不了,要知道习惯了半年不理会的万用表,突然动 ...

呵呵,和我最初一样,不过第三格电能用很久,感觉前两格是虚的

网友:
日常使用,精度、功能足够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胜利04这款源表的精度这么差吗?

指标: ±0.05%设定值±2m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楼主这基准设备咋都不准啊

电压/电流基准源很准了,手上的表最高分辨率只有4-5/6,没有7位半或更高表核准,用于校准4位半足够了。电阻基准在顶楼都说了,由于多组刀开关串联,其接触电阻过大,造成等效电阻偏移,在最后用了相对测量法,其结果还是很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一款FLUKE热成像非常相似

方方正正的设备,外观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很详细,比我瞎搞胡搞的好,电池不行,三天两头充电,受不了,要知道习惯了半年不理会的万用表,突然动 ...

要不外挂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