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一下,这种第三方的水果手机充电线头是不是掉件了?

楼主(2025-03-13):
如题,看焊盘的布局以及一些以前自己拆部分水果原装充电线头的经验,

这条橘红色舌头的线似乎掉了几个件(感觉是一块IC,还有一个贴片三极管),不知道推测是否正确?

因为试着接LIGHTENING接口的任何设备都没有反应哈。

还有几条也无法识别与充电的水果原装线,及一条带LED指示的第三方线,过两天试着拆拆吧。

网友:
那个6脚的就是烂苹果的识别芯片

网友:
就是识别芯片,这玩意是真值钱

网友:
看着像是被强行掰断掉件的,你这头到手就这样还是拆的时候不小心带着其他零件直接掰下来了?

网友:
缺件,拆过的山寨线和转接头都有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