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便宜的0.28寸0.36寸三线电压表头改电流表,要加个可调电阻改善精度

楼主(2025-03-13):
3-5元便宜的0.28寸0.36寸三线电压表头,精度太差非线性,不值得改电流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26&fromuid=575644
(出处: 数码之家)

关于数字电压表改电流表的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973&fromuid=575644
(出处: 数码之家)

电压表头改电流表、USB电压电流表、电压表两线改三线汇总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3292

==========================

我改过4个。。。一个加了可调电阻,比较准。。。。其他三个,脑子忘记这个可调电阻了。。。非常非常不准。。。。

康铜丝我也边调整,边对比万用表的。。。

网友:
这小表值得改吗

网友:
加可调电阻改善精度是常用的手段

楼主:
这样成本增加3毛

楼主:
应该发到拆机那里

网友A:
唉,看到电压表就伤心,今天找到个新的连静电袋都没撕开的电压电流表,但不知道电压多高的,3-40还是7-100v,脑袋一抽,直接接上电源,调到40v还没事,到45v,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看到电压表就伤心,今天找到个新的连静电袋都没撕开的电压电流表,但不知道电压多高的,3-40还是7-100v ...

该表的电压表部分是三线的,黑线是电压表头的共用线,红线接表头工作电源的正极,黄线接被测试电压的正极。

一般来讲,表头的工作电压,是将红线进去的电源,用线性稳压器稳定到单片机及显示屏工作的电压(一般3.3v吧,不会超过5v)。其输入的最高电压受内部稳压器的最高输入电压限制,可能不会超过30v。测量电压用的黄线就不同了,内部有按照设计的最高测量电压而分压的分压器接入表的测量部分。

如果你将红线与黄线并联使用,相当于两线的电压表,用被测电压给表头的工作电源供电,那么需要测试电压不超过内部稳压器的最高电压(一般24-30v),如果你测试45v的电压必然烧坏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看到电压表就伤心,今天找到个新的连静电袋都没撕开的电压电流表,但不知道电压多高的,3-40还是7-100v ...

这种表的工作电压,好像都说明了最高只到28V,超过了就得另外加工作电源。

网友:
调整到某个数值附近使用还是可以的。如果是整个量程使用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表的电压表部分是三线的,黑线是电压表头的共用线,红线接表头工作电源的正极,黄线接被测试电压的正极 ...

这种3线的电压表烧过一个。当时,好像是电流入AD的管脚,没有经过电阻,接了电源+??,,,或者输出电压。。。????

忘记了,,,工作电压肯定没有超。它本身有LDO的

但采样管脚电压,如果过9V?或者6V,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该表的电压表部分是三线的,黑线是电压表头的共用线,红线接表头工作电源的正极,黄线接被测试电压的正极 ...

是的老哥,是红黄并一起测的,因为某宝买的这种电压电流表有两种款式,一种是40v以下可以直接供电+测量,超过40就要独立供电,独立测量,另一款是100v以内就可以直接供电+测量,就直接把红黄并一起,这两种表长的一模一样,不知道谁设计的,明明都能直接测量100v,干嘛还保留着3线插头线,直接设计成2线插头就好了

网友:
现在有能测量电压电流和功率的表头卖了,用按键微调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3线的电压表烧过一个。当时,好像是电流入AD的管脚,没有经过电阻,接了电源+??,,,或者输出电压 ...

只要是三脚的电压表,改电流表时,AD的管脚输入的电压只是电流流过电流取样电阻的压降,一般就几十mv。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你的电流取样电阻开路,则就是被测电路的输出电压加载到这个AD的输入端了。AD输入端能承受的电压一般都在它的工作电压附近,也就是3.3v左右。你将6v或者以上的电压加载到AD的输入端,肯定会烧毁AD集成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老哥,是红黄并一起测的,因为某宝买的这种电压电流表有两种款式,一种是40v以下可以直接供电+测量, ...

数字电压表内部的AD集成块和显示屏的工作电压一般3.3v,不会超过5v,所以提供给它们的工作电压都是电源电压经过降压、稳压后提供的。一般的三端稳压器的最高输入电压都很不容易超过30v,所以电压表的工作电压的范围就是3.6-30v之间。商家说的两线式的电压表能工作到100v无法令人相信,你可能被这个误导了,所以才损坏了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是三脚的电压表,改电流表时,AD的管脚输入的电压只是电流流过电流取样电阻的压降,一般就几十mv。不 ...

以前都没有人提醒,光玩的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