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4v电源断电后啸叫求解?

楼主(2025-03-13):
我最近修个24v电源,上电24v正常,风扇不受温度控制了,猜测连带着出现过过温保护换了小电容后恢复。断电出现滋滋响响给我搞懵了。这是输出16a的电源,用110w灯泡测试带载能力没问题。查一天也没查出问题元件。能请大神分析分析吗?波形是功率三级管的整机电解电容都拆了检查,有问题的都换了,大电解也代换了,就

网友A:
把主芯片供电的电容换小一点,让它早点停止工作!

网友:
啸叫估计是震荡电路晶振由超声波模式降频到人耳可以听见的区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芯片供电的电容换小一点,让它早点停止工作!

那么功率管上波形是正常的吗?就这样有上尖峰和下尖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功率管上波形是正常的吗?就这样有上尖峰和下尖峰吗?

8和11脚的波形就是我画在纸上的那样占空比达到90%多的方波。

网友B:
不好修理就直接换新吧,不然挺闹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修理就直接换新吧,不然挺闹心的。

我是刚好相反,修不好找不到故障点才闹心。

楼主:
这个就是494的12脚供电电容,原来也是50v 4.7uf的,因为这个参数比原配的好就换了。灯晚上再换回去试试看。

楼主:
换成1uf电容现象依旧

网友:
全部电解电容换了

网友:
没有几只电容,把初级几个电容依次换掉试试。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变压器磁芯松动!!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开关电源本就有声音,无非是大小问题,楼主别纠结了,而且还是断电后,更不用操心

网友:
这个长得跟名伟600W那款电源有点像

楼主:
还有个发现就是两个大电解的电压不一样能说明什么嘛?离线检查了均压电阻是好的

网友:
想修的东西没修明白是挺闹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发现就是两个大电解的电压不一样能说明什么嘛?离线检查了均压电阻是好的 ...

两个大电容更换为同一个品牌的试试。

网友:
能叫唤的应该是开关变压器和储能电感,检查一下有否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大电容更换为同一个品牌的试试。

我家atx电容两个品牌和容量都不一样,已经修好这么久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