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次那个带铁板的充电宝,给他填满肚子

楼主(2025-03-13):
前情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7095-1-1.html
公司年会发的2万毫安时充电宝,拆开发现被坑,里面有块巨大的铁板配重
而且仅存的一块电芯也可能是虚标的,充满电之后,给iPhone8充电只能充2.2次
电量低于60%,充电宝就直接关机了

常逛的垃圾佬店铺上了一些电池,我看尺寸比较合适就买回来组一组真正的
20000+毫安时

电池尺寸长84mmx宽53mmx厚5.8mm,标称容量4115毫安时

到货测个内阻,连续测3块,内阻大约都是29毫欧附近,电压也基本一致的1.3xx
看起来是库存过放的电池,但是好歹不是0伏

拆了保护板并联一起,焊出引线。

用QC2.0充电头 满功率充了不到4个小时还没充满,看起来容量可以
并联后电池组的内阻估计小于6毫欧,放电倍率肯定是够的。

IP5356支持快充协议挺全的,但是单串电池方案的充电宝,很难做大功率
充放电过程中,IC发热很大,我给贴了小散热片,满功率的时候摸着都烫手。

还有个bug就是,5块电池叠起来厚度超标了超过外壳1mm的样子,盖子盖不上去了。
我准备把原盖的电线槽磨掉,强行盖回去,不行就只能DIY一个盖子了。

网友:
做得蛮漂亮的!!

网友A:
你应该用去掉一片电池,腾出点地方搞点缓冲材料保护一下电池。防止意外掉落磕碰

网友B:
体积蛮大的,能上高铁吗

网友C:
驱动板空间很多,可以加灯板开关,可调升压板。

网友:
出门随身带一个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用去掉一片电池,腾出点地方搞点缓冲材料保护一下电池。防止意外掉落磕碰 ...

电池侧面做了防护。正反面没有。正反面怕穿刺伤,跌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蛮大的,能上高铁吗

把盖子能扣上就肯定能上。体积其实不算大。对这个容量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空间很多,可以加灯板开关,可调升压板。

加了散热片之后,空间没多大了。我更希望能搞个主动散热。满功率的时候,带着散热片都烫手。

网友:
体积有点大

网友:
盖不下就拆掉一块电池这更妥

网友D:
关于“拆了保护板并联一起,焊出引线。”
这里有个疑惑,单块电池用了保护板,但是并联在一起装到充电宝里究竟还用不用保护板,用的话会不会更保险一些,因为我最近是把7节大绿袍18650装到罗马仕S6里,突然想起如不装保护板,充电宝自己的板子会起到保护作用不

网友:
更换电芯是电路板正常情况下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去掉一片电池吧,安全起见,避免硬压电池

网友:
公司采购充电宝的吃了不少回扣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拆了保护板并联一起,焊出引线。”
这里有个疑惑,单块电池用了保护板,但是并联在一起装到充电宝里 ...

商业充电宝电路里必须是集成了保护电路的。不用再给电池另外加保护板了。当然你再加一道保护也可以用,并不会更安全。如果你是多串锂电的充电宝,给每节电池都加单独保护板倒是也许有更高的安全性。

网友:
看着壳体不大既然放了5块电池,容量满满的

网友:
这容量相当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