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一个WiFi插座搞一个卷帘门开关

楼主(2025-03-13):
早前家里的门装电动,但是有时候不在家,有别个想进家拿点东西放点东西的不方便。就用 WiFi插座和继电器搞了个开门的,关门就让他自己按关门键了,但是有时解释了一通都不知道在那个位置。然后就有现在这个想法,观察了一下。开门的时候他有个led灯会亮个三分钟,就想把它利用起来。

原来是以为只有这个需求的人看到这个标题才会看的。没想到很多网友说不理解。我承认确实是文化低,只读了5年的小学。但这不是理由,发个帖别人都看不明白,对坛友没有好处。
………………
这么说吧,遥控插座提供220伏,所以在插座上装一个220伏的继电器,继电器的输出端模拟开门按键, WiFi插座设置成点动。电动卷帘门的控制器有个功能,就是开门的时候会有个led灯亮个三分钟,控制器还有个德性,就是门开到位后再按上键也上不了的是废的动作,所以我就是利用了他这个废的动作,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按了上行键以后,上行键通了一次,同时所说的led灯亮,555延时电路得电,三秒后接通了一次下行键。如果门是关着的,按了上行,他也是会优先第1个次上行。嗯,就这样,你们自己把语言组织一下吧。对不住了。

楼主:
没办法,业余的东西。连555都是别人开关丢的拆出来的。

楼主:
你看就激动成什么样了,都忘了说了是利用按键,上行的时候亮灯三分钟的电,控制555模块让他上电,三秒后按下行。这样的设置以后,只要门在上面的话工作就是关,门关状态的话按就是开。

网友A:
整个外壳就完美了

网友B:
搞的不错,不过得搞个外壳美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外壳就完美了

有外壳呀。那个白色的上面写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的不错,不过得搞个外壳美观一下

有的有的那个白色的,就是后面还要装到机子里面去

网友:
可以直接改成远程开关门

网友C:
某宝有现成的接入米家的模块。
注意安全啊,你那个插座裸奔打点热熔胶,家人不注意别碰着触电了。

网友D:
还是没搞明白要搞什么

网友E:
挖掘WIFI的潜力,办法超多!

网友:
努力的想看懂,实现什么,如何实现,还是没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有现成的接入米家的模块。
注意安全啊,你那个插座裸奔打点热熔胶,家人不注意别碰着触电了。 ...

看图不仔细,打有热熔胶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搞明白要搞什么

可能标题没有有说明白。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明觉厉

突然想到应该搞另外一个思路。点一下的话,不关门。点第2下再触发关门更好。软件不会搞,只好在硬件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挖掘WIFI的潜力,办法超多!

对吧对吧

网友:
好像说清楚了,又好像不知道说了什么……

网友:
666,楼主意思应该是改造wifi插座远程控制卷帘门,之前只改造了远程开启,关闭是现场手动,但是新来的老是找不着。现在继续改造,实现远程手动控制卷帘门开和关。
我语文也是体育老师教的,不知是否对也

网友:
难道是延时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