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家居制作实操编之从Homeassitant服务器安装到用ESP32制作3路开关等过程

楼主(2025-03-13):
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智能家居的小制作,现在又制作了一个3路开关,程序是用ESPHOME的。单片机采用ESP32,主要是它的IO多,电路设计是打算实现5路开关控制,带315/433无线遥控,有一路输出带调压,ESP8266的io0太少,需扩展,不方便。现制作只实现3路智能开关的作用,驱动是用UNL2001,电源用3.5W的小电源。

以下为制作的图片。PCB是把底板及面板做在一起,需切割开。

成品图

next

楼主:
近来,本人一直在找资料智能家居的资料,研究硬件的制作,由于本人的想法是不上云,采用是自建服务系统的方式,真正开始制作时从无意中在视频网站看到别人用ESP8266配合开源智能家居服务DOMOTICZ系统编写智能开关的过程视频,受到他的触发,并在网上找到ESP模块的MQTT的子程序写法,根据自己的需求,制作了几个开关插座等制作。并且投入使用,房间开关、卫生间插座及弱电箱插座已稳定使用一段时间,稳定性不错,但由于DOMOTICZ的设备概览卡片界面不会组合,一个设备需分成几个硬件显示,界面不好看,且手机APP安装出现闪退不能使用,只能用浏览器控制。与朋友及网友的交流中他们都推荐用Homeassitant,说网上有大量的资料及视频教程(B站的视频教程比较多),界面友好,功能不错,所以也找对应资料进行研究,由于习惯了快餐文化,且网上资料碎片化,及网络环境的限制,在安装HA服务器及硬件测试中走了比较多弯路,到现在终于把服务器安装好且应用,并用它内置的ESPHOME制作了几个硬件使用。

现在回头再看这个过程,主要是学习的方式不对,找不到合适的教程,走了比较多弯路,所以本贴把服务器安装及硬件制作编程过程整理一下,作为一个记录文档,顺便发出来作一个入门教程贴供大家参考,方便后来者在入门时不要走过多的弯路。这里主要介绍Homeassitant服务系统的安装,3路开关的制作过程及电能监测制作过程。本贴是入门贴,所以所介绍的内容不复杂。如需要更多功能,需各位自行找资料测试了。

Homeassitant服务系统的安装,网上有很多的文字及视频的介绍,安装方式及硬件有多种多样,可用树莓派、电视盒子、X86实体机、虚拟机、NAS里虚拟服务器或容器(DOCKER)安装。但在实际安装时,由于网络环境的限制,没有幡墙条件,常常出现某些文件插件没法下载安装,导至安装不完整或不成功,安装时走的弯路多。后来在网上找到了冬瓜haos, 它多种优化网络方案结合,后期升级也非常流畅。 core、supervisor等,均是官方原镜像,使用特殊的动态加载技术,保证国内完美使用。具备常用集成和加载项,安装好基本就可使用。 具备更多加载项库,让您更好的用好homeassistant。适用于大部分机型:树莓派、官方green盒子、NAS、工控机、电视盒子等。

本贴只介绍虚拟机的安装方法,其它方法请看它的官网http://hasshome.net/ ,本人的ALL IN ONE的系统 Proxmox8.2,以下就是新建一个HA服务器的安装过程,HA服务器安装时需能正常上网,如不能上网会出现没法下载对应的文件而引起安装不成功。先到冬瓜haos下载冬瓜的固件,网址:http://hasshome.net/,下载冬瓜x86主机haos(工控机、软路由、NAS、PC电脑)版,它是ISO文件,双击导入光驱,把里面的haos文件复制出来,并解压,得到img文件。

进入虚拟服务器Proxmox,先上传img文件,注意上传结束时,把上传的地址复制出来,

然后创建Liux虚拟机,不使用介质,不建立硬盘,创建过程看图片。由于本人的ALLinONE的硬件一般,所以创建HA服务器的是2核4线程内存4G的虚拟电脑。

完成创建后,下图图1是没有硬盘的图片,在主服务器上的shell上输入命令qm importdisk 117 /var/lib/vz/template/iso/haos_x86-64-pc_cn-13.img local-lvm,参数117为创建的虚拟机ID,/var/lib/vz/template/iso/haos_x86-64-pc_cn-13.img为文件地址,local-lvm为VM地址。运行命令后,就可以看到硬件列表已有未使用硬盘了。

然后在硬件上加入未使用硬盘,需设置成SATA,还需对硬盘进行扩容,如不扩容安装可能不成功,这里是扩了60G。然后设置启动顺序,把加入的硬盘设置成第一启动盘,并需把BIOS启动方式改为UEFI才行。

设置完成,就启动这虚拟机安装系统。

安装系统时需虚拟电脑能上网状态。下图显示为安装完成,就会出现一个登陆管理IP地址,

然后在浏览器输入对应的地址,就可以进入以下图片的安装界面,也有可能开始出现是一个安装报错界面,一般是下载文件不齐全,需等待下载完成,需能上网环境,我的第一次安装是出现报错界面,当时没有截图,是因为台机的IP不能上网,修改可上网的IP等待一些时间就行了(可能需时比较长)。

把地图的定位点拉到自己所在的地方,设置其它参数后,就进入了HA的工作界面了。

然后点击左则test,启用高级模式。

然后点左边的设置,选择加载项,安装几个常用加载项,

进入加载项,由于未安装,所以是空的,点击右下角的加载项商店,

选择ESPHOME Device Builde,安装后就进入它的工作界面,把开机启动等打上,就完成ESPHOME的安装了,

再把MQTT的Mosquitto安装上,

把自动化的Node-RED及SSH安装,本系统暂时安装这几个加载项,其它的有需要时再安装。

到此就完成了HA服务器的安装了。

以下是上面3路开关制作的固件编写部份

点击左侧的ESPhome,进入它的工作界面,点击新增设备,

以下为建立一个ESP8266的组件,下图第三张图的勾去丢,就有比较多的板选择,如不去,就用默认的1M的esp8266,如此建立3个设备,分别是ESP8266、ESP32及ESP32-C3,

单击EDIT,进入对硬件的程序修改,如下图,修改一下WIFI的参数,为了调试方便,增加网页显示操作项,制作调试完成删除它,它占资源比较多。

然后右上角保存,点击INSTALL,出现以下界面,最后项为生成bin文件,由于是第一次写入,所以选择最后项,生成固件,通过下图的第二项是通过网页写入固件操作。图中第一项是通过WIFI更新固件,是用于已有固件的硬件采用无线升级的。

由于第一次编译需要上网下载对应的文件比较慢,下图下载25%都需时27分钟,第二次后就不再下载,编译的速度比较快。

如是ESP32的板,输出固件会出现下图选择第一项,就会生成bin文件了

然后点击INSTALL的第二项,用网页安装固件,硬件需在写入固件状态。

以下为上面3路开关的程序,在基础程序中增加4个开关输出,分别是LED,及3个继电器输出,3个按键二进制传感器输入,按下的动作是反转对应的继电器输出,保存后,直接点INSTALL的第一项,通过无线的方式更新固件,这样就完成了这个开关的程序写入。

以下为开关运行状态网页。

以下为电能监测制作实验

采用ESP8285实验板及BL0942实验板,BL0942实验板的电路与官方资料差不多,电流采样电阻是3毫欧的。电路的连接方法就是ESP8285实验板的串口与BL0942的串口相连接,即RX接TX,TX接RX,并接上3.3V供电及地

程序如下,是直接复制官网的程序,由于取样电阻是3毫欧,所以需修改电流的校正值,改为默认的3倍就行了(默认是1毫欧)。并把刷新时间改为10S。

以下为官网搜的BL0942驱动方法。

以下是用100W灯泡进行测试。

以下为ESP32-C3的一路开关测试

是用ESP32-C3实验板测试。GPIO2为输出,GPIO9接开关。

以上是HA服务器的安装及3个硬件的制作说明,本贴记录贴,只是入门贴,所以内容比较简单,至于自动控制、概览界面卡片的编写等等复杂功能需自行研究。

下面的压缩包附件是这个3路开关的电路图及PCB图及打样文件,Altium_多路开关主控部份这个文件是导出来的Altium格式的电路图及PCB,Gerber_多路开关_PCB是PCB打样文件。由于水平有限,可能有BUG,仅供参考。

楼主:
这层写Tasmota如何接入HA服务器,由于二楼还漏了些东西没写,就这续上。

所有硬件安装好后,就进入设备和服务页的集成,就可以看到三个硬件已发现出来了,点击添加,把对应的硬件加上去,

在ESPHOME页可以看到已加上去的硬件。

要主页已显示出对应的4个设备,3个ESPHOME硬件及1个Tasmota硬件。概览界面卡片是默认的,暂未学习编辑修改美化它。

以上就完成了HA服务器的安装及3个硬件的接入过程。这个贴实际到这基本完成,由于ESP32或ESP8266等刷Tasmota固件也比较好用,所以在这顺便也介绍一下。

3路开关刷Tasmota固件接入HA服务器方法

由于Tasmota硬件接入需有MQTT服务器,所以需要安装MQTT插件,先点击左侧设置,选择加载项,点击Mosquitto,

进入界面,

点配置,在选项Logins增加用户及密码,如下图。保存就行

接住到设备及服务中的集成页点MQTT那个图标,这图是已安装好Tasmota后载的图,所以有了Tasmota的图标了。

选择重新配置

输入HA服务器的IP,其它的默认就行了。

接住在集成中添加集成,如下图,选择Tasmota安装。

然后在集成页点Tasmota的图标有出现Tasmota的界面

以下是用上面的3路开关刷入Tasmota固件,用网页刷入,网址:https://tasmota.github.io/install/  如下图,先刷英文版,再到官网下载中文版,然后升级。

升级中文版

以下为IO的设置,本人习惯把模块类型改为0,IO的设置与电路图对应

然后设置MQTT,IP设置成HA服务器的IP,用户名密码输入设置Mosquitto那个用户名密码

再次点Tasmota的图标,点实体,就出现了对应的界面了。如下图。

网友:
大佬晒作业,抄都不会抄!

网友A:
撸了DX-WF25,不知能不能照抄。。。。

网友:
这样的作业得慢慢学习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了DX-WF25,不知能不能照抄。。。。

可以,贴里有个ESP32-C3单路开关的例子。

网友B:
楼主标签机用的哪款

网友C:
板子超10*10了吧,自己花钱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超10*10了吧,自己花钱玩的?

选择另一家每月1次,不论大小,200元内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签机用的哪款

兄弟手持标签机,用的耗材费用比台机价高好多好多倍了。

网友:
这……看都看不懂,别说抄了

网友:
做的真不错。自动化主要玩的还是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手持标签机,用的耗材费用比台机价高好多好多倍了。

我发现标签机是不是都只能用品牌自己的?我买了一台,机器价格不贵,两卷标签抵得上一台机器了

网友:
技术不 错,智能家居用着方 便

网友:
抄都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抄

网友:
太高级了...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层写Tasmota如何接入HA服务器,由于二楼还漏了些东西没写,就这续上。

所有硬件安装好后,就进入设备和 ...

看着效果不错,大工程,不是一般人能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