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几十年前的摩托罗拉手机充电器SPN4226A,7.8V上电十分钟左右无输出

楼主(2025-03-13):
几十年前的摩托罗拉手机充电器,难见的输出7.8伏。。。上电十分钟左右无输出。。。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这是冲“大哥大”的,不是冲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冲“大哥大”的,不是冲手机的。

大哥大的是变压器的12V电源加座充。变压器老大啦

网友B:
摩托罗拉的东西,很少有坏的,不过你这个充电器电源,都几十年了,电容失效,元件老化,所以要想修好,就要从输入的AC220V查起,保险,整流二极管或整流桥,开关管,开关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绕组是否烧断,起动电阻和起振瓷片电容;下一步就是检查低压部分了,不再赘述,你都懂的。

网友:
以前的老款都是充镍镉电池的,充锂电池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托罗拉的东西,很少有坏的,不过你这个充电器电源,都几十年了,电容失效,元件老化,所以要想修好,就要 ...

好吧,电容esr无明显异常

网友:
变压器旁边是个小板吗?会不会是检测没有负载就停了

网友:
先全部补焊再观察

如果还是出问题,出问题的时候再检查问题

网友:
这个要来还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