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浏览器主页变成360导航了,怎么改回来?

楼主(2025-03-13):
浏览器主页变成360导航了,怎么改回来??

浏览器设置无效。。。

网友A:
安装360,然后设置你想要的主页,再设置禁止修改。

网友:
被某种工具/软件锁定了这个功能了呗

网友:
说明浏览器,找个解锁软件

网友:
安装QQ电脑管家,里面有浏览器保护设置,设置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360,然后设置你想要的主页,再设置禁止修改。

网友:
用360安全卫士改啊,包有效的

网友:
上个月不知什么原因,开机自动启动360浏览器,360安全卫士、360系统修复都没能关闭,360论坛的方法也没效,对上几天重新安装了系统,不再安装360浏览器,也不再用360导航网址作主页,360就是一个流氓,说禁止所有弹窗广告,360浏览器用360导航却打开一个新的标签页就弹出一个广告,怎么都关不了。

网友:
对,7楼说的是,用360安全卫士改包有效

网友:
用360安全卫士改

网友:
360主页设置 功能大全里

网友:
要卸载一些软件

楼主:
我擦,真的用360改回来了。。。。

网友:
应该是装了3X0系软件吧....

二○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电脑上安装的有360卫士,你需要在360卫士里把锁定首页的选项去掉,然后再更改成你需要的首页,再用360卫士锁定首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电脑上安装的有360卫士,你需要在360卫士里把锁定首页的选项去掉,然后再更改成你需要的首页,再 ...

我电脑没有360任何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脑没有360任何软件。。。。

如果没有你就直接更改成自己想要的首页,如果更改不了你就要看看是什么软件锁定了你的首页,去任务管理器看看有什么可疑的进程没有。

网友:
火绒软件也有主页锁定功能